给电动车加个里程表

楼主(2020-07-27):
老车没里程表,光有一个速度和电量显示,速度还是欢迎型的,早就想加一个里程表,一直懒,今天终于装上了。
好简单,就是一个单车码表,码表的感应器是一个干簧管,随便用个磁铁就行了,磁铁用胶粘在鼓刹的外壳上,感应器就粘在刹车壳上,表座粘在车龙头下面。

打完收工。

网友A:
可以校准吗?
单车轮子比电车大,直接使用这样里程不正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校准吗?
单车轮子比电车大,直接使用这样里程不正确吧?

这种都可以校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校准吗?
单车轮子比电车大,直接使用这样里程不正确吧?

单车码表开机就有设置轮胎周长的功能。

网友B:
TB 二三十买个液晶仪表芯,大屏数显速度里程,霍尔测速准的一比,不比这个速度发飘看瞎眼的自行车码表强百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B 二三十买个液晶仪表芯,大屏数显速度里程,霍尔测速准的一比,不比这个速度发飘看瞎眼的自行车码表强百 ...

给个链接吧,没看到霍尔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TB 二三十买个液晶仪表芯,大屏数显速度里程,霍尔测速准的一比,不比这个速度发飘看瞎眼的自行车码表强百 ...

我的表就是大屏数显速度里程。

但是速度,里程都不准。

请问能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个链接吧,没看到霍尔的

宝上搜 电动车 液晶 表芯,选自己需要的面板尺寸,详情里接线图片上都会标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的表就是大屏数显速度里程。

但是速度,里程都不准。

得拆开看这个表有没有霍尔测速接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得拆开看这个表有没有霍尔测速接口

好像没有霍尔测速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TB 二三十买个液晶仪表芯,大屏数显速度里程,霍尔测速准的一比,不比这个速度发飘看瞎眼的自行车码表强百 ...

原表就是霍尔测速,比这个码表快了7-8公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好像没有霍尔测速接口?

看电路标识,应该是有霍尔测速,如果不准,可能是表或没接到霍尔线,我的是如图款48V的,20买的,红框接到任一霍尔线上没调整,跟行者测速测距对比过速度几乎相同,距离误差应该在十米之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表就是霍尔测速,比这个码表快了7-8公里。

确定是接电机霍尔线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是接电机霍尔线上了?

普通的动车除了霍尔还能接哪里计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普通的动车除了霍尔还能接哪里计数?

还有相线测速就不太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相线测速就不太准

按波形计数?那还真有可能。

网友:
表可以设置轮胎周长,和脉动数,

网友:
这创意不错!我是把磁铁装在轮子上的,感应头装在车叉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校准吗?
单车轮子比电车大,直接使用这样里程不正确吧?

这类自行车码表都可以根据轮子大小校准的,这样适合不同轮胎直径的车子。

网友(2021-12-28):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标识,应该是有霍尔测速,如果不准,可能是表或没接到霍尔线,我的是如图款48V的,20买的,红框接 ...

简易款电动车非液晶的,能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