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星团v2做NAS吗?

楼主(2020-07-27):
看了感觉和蜗牛配置雷同,有没有人做过NAS?

网友A:
这配置用来搞NAS不错,看起来比蜗牛星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配置用来搞NAS不错,看起来比蜗牛星际好

目前网上只有一个人在卖,找不到任何NAS帖子

网友:
这就是蜗牛的板子啊,,只不过是皇帝版的,都是一样的和蜗牛的板子通用的

网友B:
连版型都一样,,绝对是蜗牛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版型都一样,,绝对是蜗牛的板子

谢谢,我等到了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等到了试试。

楼主什么价格?可以PM链接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什么价格?可以PM链接吗?谢谢!

还没买,某鱼只有一个人卖,标999,问了不少,还没谈运费。

网友:
这就是换了个机箱吧!

网友:
CPU  具体型号 呢?.

网友:
200多也能买,太贵就算了,卖家自己留着玩吧

网友:
这不就是蜗牛星际皇帝版主板吗?

网友D:
999够买两台以上的蜗牛了,这个不合适,版型和蜗牛一样

网友:
蜗牛主板只是加了个定制机箱。看起来高大上而已。

网友:
如果是价格999的话 性价比不高的,基本上可以买3台蜗牛了。因为不是要经常读取所有盘的文件开机的时候功耗也高,开机12块硬盘一起跟着陪杀,所以还是买蜗牛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999够买两台以上的蜗牛了,这个不合适,版型和蜗牛一样

问题是皇帝版的主板

网友E:
这价位不如买台正经的二手服务器?搜了一下硬盘架子也不到20元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价位不如买台正经的二手服务器?搜了一下硬盘架子也不到20元一个

看起来还能上sas盘,二手sas盘贼便宜

网友:
皇帝版的蜗牛装群晖只能认到8盘,加上主板的是9盘,如果把MSATA转下是10个盘。WIN下是可以认12盘+1+1的。
所以不是硬件问题,是群晖NAS的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