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块陪伴多年的优仪高UA9205N万用表

楼主(2020-07-28):
手里有几个优仪高9205最常用,比较喜欢它拔盘清脆的声音,表笔测量电容,以及电阻档防烧设计比较成功,因为手里有三块这样的表,从来没有一块烧坏的,所有都是液晶屏缺画导致不能使用,罪魁祸首就是液晶屏直接暴露没有有机玻璃遮挡,有两块由于测量电容忘记放电造成运放LM324损坏,更换运放成本很低廉,今天闲来无事,拆机打发无聊时间,这块万用表也是最左边的8不能显示了,只能凑合用吧。

网友:
还好是最左边的8

网友:
整体做工一般般了,多少钱买入的?

网友A:
用升压板了。看来生意不错呢。

网友:
屏的问题还是牛屎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升压板了。看来生意不错呢。

带充电口的是充电指示析,那个分立元件的是自己焊接的升压板,。

网友(2020-12-25):
这个水平还在炫耀?

网友(2024-09-27):
我来看拔盘的,可惜没拍拔盘触点图片

网友:
我是进来看看的,感觉能用级别

网友:
有块A型,用起来也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