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第4788373位成功穿越者
[慧荣] SM3281问题

楼主(2020-07-28):
3281有的时候是能USB2.0 不能3.0,有的时候不能格式化,这个问题确实普遍,
我有的时候重新拆颗粒焊接一下就行,有的时候把固件重新下载就OK
是不是固件就是这样,会出现奇奇怪怪的问题,还有是不是供电不足的原因,3281的小毛病确实有点摸不着头脑!!!

网友:
我买的sm3281主控三星TLC闪存U盘,没有这问题运行在U3很稳,是雷克沙生产的,倒是金士顿用群联2251-07主控的u盘,不能跑U3只能在u2上运行,跑u3会立刻掉盘。

网友A:
3281玄学的一批,贴的29F01T2ANCMG2正片(过46EN测试架),能开能读写能跑圈,但是拔插个十次左右,认盘速度越来越慢了,再拔插个几次就不能读取 一读取就提示文件不在目标磁盘,重新量产就又重复如上,SB8 SB10 SB4确认都是正确的,贴镁光的L06B 2CE就没事,用的R1019,S0903鸡血直接就读取掉盘...

网友:
第一次自学焊u盘就做了个3281单贴8ddj,现在很稳。

楼主:
3281的兼容性简直和狗屎一样,如果慧荣能解决兼容性问题,那么台积电就是台电的下属子公司
3281的USB3.0问题太狗屎了,短接能认,拔掉重新插就不认,短接量产之后直接跑分就是3.0的速度,拔掉之后就不认,我真是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81玄学的一批,贴的29F01T2ANCMG2正片(过46EN测试架),能开能读写能跑圈,但是拔插个十次左右,认盘速 ...

3281的兼容性简直和狗屎一样,如果慧荣能解决兼容性问题,那么台积电就是台电的下属子公司
3281的USB3.0问题太狗屎了,短接能认,拔掉重新插就不认,短接量产之后直接跑分就是3.0的速度,拔掉之后就不认,我真是服了

网友:
3281AB玩了一段时间只贴过东芝美光的MLC,没碰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