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论坛撸的金科德定时器故障,有点蛋疼

楼主(2020-07-28):
论坛撸的金科德,用来早上煮粥,用来几年了,突然不能用了。故障现象是所有的功能正常,就是不能继电器不能接通,看论坛大神说是安规电容失效,测试一下果然是电桥输出电压只有15V,换了一个安规电容,电桥电压27V了,继电器能启动了,
安装上去,结果无显示,折腾了半天,安装回去,准备到此为止,没想到随便捅了一下复位孔,显示出来了,没想到设置的时候发现按键失效, 测试只有复位,模式切换,时间,这3按键有效,其他按键都失效了,白折腾一个晚上。

网上看很多案例都没有出现过这个按键失效故障啊。晕了。

图片补上

网友:
你更换的安规电容就在失效那一片按钮附近,板子都翘成那样了,先查查印刷板线路吧

网友:
只能说楼主手艺不行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按键的焊盘脏了,橡皮擦一下。

不装外壳,按键帽直接对准焊盘看看有反应不要

网友:
焊接技术有待加强

网友:
短路电池试试看 我前段时间故障是无显示 复位也不行 后面短接电池 酒精清洗电路板就好了

网友:
一般都是电池没电原因了,插上插座充电1小时试试

网友:
我的屏幕断划了。报废了。。。。

网友A:
还是品益的好使,用到现在都没问题!自从高手破接解倒计时更好用!

网友:
零几年我修过父亲的科德时控插座,用五号镍氢外置,改了电容等,最后发现单片机丢失程序。后来换成百年牌时控插座,比之前老款大科德耐用很多,几年没出问题,顺便多了倒计时模式。

网友:
那几个按键区明显有脏污,擦擦看

网友(2022-06-18):
电容容量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品益的好使,用到现在都没问题!自从高手破接解倒计时更好用!

买的常新的也不错,用了好多年没出过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键盘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