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最牛逼的Type-C线缆开箱!通吃Thunderbolt 3(40Gb)/USB3.2 Gen2x2(20Gb)/Gen2(10Gb)

楼主(2020-07-28):
好像新的广告法已经不允许这样描述产品了,疑似违规!

虽说IT行业内永远没有最牛逼,最牛逼永远是下一个(代)技术,不过在2020年之内,它应该还是目前市场上最牛逼的Type-C电缆!

一条普通的,短的可怜的线缆,国行售价高达320多元,是不是也醉了,自从发布就争议不断,但面对市场上各种Type-C的传输问题来说,这条线缆可以说从来没有遇到任何问题,速度一直非常的稳定,甚至还包含后出来的技术标准,也是相当的牛逼!

上市之初,充电头网站对它有个测评,评价了成本和售价方面的关系,给出的结论是还行吧,并不是特别的离谱,看了文章就中毒,下定决心要购买一条,无奈国行的价格实在有点离谱,所以在去年到香港的时候,剁了一条!!

开个箱吧,虽然我已经用了一年,好久没来数码了,耽误了!!但也因为用了一年,体会到了各种的性能并非是吹牛逼。

标准的包装6面照,盒子一贯苹果的标准,还是比较精致。

一次性封条,防止你退货或者调换等,这点Apple做的还是不错的,价格比大陆便宜一点,因为是2019年6月份购买的,折合当时的汇率,大概是260多块钱,便宜了一点。

标签上面标注了,这个兼容USB-C,这里指的应该是USB 10Gb的标准,因为雷电控制器当时就是和USB 3.1 Gen2是同时出来的。

开拆,过了一年依然记得当时拆包装的手感,真心不错!

内部的包装,还有内层。

拿出来的全家福就是这样的了。

有一个卡扣,讲这个线缆牢牢的固定在这个卡片上面,取下来还费了点劲。

接头还用塑料包裹着,防止划伤,不过这个亮面的材质,好看是好看,但真心不耐用,一年后虽然我的还好,但我相信平时如果不注意野蛮使用的话,肯定是很难看了,不如磨砂白色,耐操。。

这个角度,可以看见接头还是比较精致的!

线缆上面的喷子,美国设计,中国制造!!

香港的购物小票,现在再来看,是满满的回忆,要知道当时我去购买这个东西的时候,那边已经开始折腾了,第一天晚上去没有购买成功,第二天上午又去了一趟才成功购买到,那时候情况还不算太严重,呵呵。

下面是连接两个USB 3.1 Gen2的硬盘盒的情况,一个是JMS583,另外一个是asm2362,都可以满速跑,很稳定没问题!

这个是2362的

这个是佳翼的JMS583的

这里可能还有人没用过这两个芯片,但我已经把他们淘汰了,想出,二手交易区见或者私信,价格便宜。

2019年6月购买这个线缆的时候,我当时还没有雷电3的硬盘盒,市场也没有雷电3到nvme的产品,但过了一个月,雷电3的硬盘盒就已经出来了,果断剁了一个,但刚刚出来还不是太成熟,小折腾了一下,可以关注我后面发的关于雷电硬盘盒的帖子,这里就不详细说了!

之所以说这个线缆比较给力,是因为新出的USB 3.2 Gen2x2(20Gb)的产品,这线缆也妥妥的给力,满速传输,虽然说20Gb也是用了雷电阉割的技术,但因为这线是24pin满芯的,没有任何问题,好吧牛逼的线缆。

大家肯定会好奇,为啥是0.8米,据说,这是雷电3被动技术传输能做到的最长尺寸了,在长了就不能跑40Gb的速度同时还兼容USB的协议。
现在市场上有2米多的主动雷电线缆,但他们都应该不能兼容USB协议!

我们要的是一条线缆走天下,才是真牛逼!!

楼主:
二楼留着解答问题。。

然后放一张USB 20Gb跑出来的图片,预告下后面的帖子,有兴趣的可以关注下。。

网友:
这价格。。。。牛逼

网友:
除了价格最牛逼,其他就算了。

网友:
东西确实是好东西,但这价格……额,膜拜一下!!!

网友:
这价格无疑是雷电三的数据线了。

网友A:
早就用上了,都三年了

当年我Dell的工作站5520笔记本,还特意买了雷电3扩展坞,很牛B

当年雷电3的数据线,卖七八百人民币

网友A:
07年3月份就买了这些东西

机器更早,买了一段时间,当时市面价格差不多三万人民币。后来感觉使用一点都不满意才改的。原机标配大电池,拆掉了(便于加一个2.5的SSD),搁置几年了,不知道坏了没有

当年NVMe SSD根本转接不了USB接口。最早是AHCI协议的PCIe SSD可以转接(湾湾出的,国内想买也买不了),当年哪有NVMe协议的JMS583,ASM2362这些玩意

但是最早有雷电3的盒子,本来雷电3就是支持PCI-E总线,直接盒子就可以上。但是因为成本和体积的问题,根本没有商家开发产品。后来佳翼才开发了一个雷电3的盒子

所以最早我拿2263XT开卡的时候,都是插主板上开卡的,根本没有转接卡(至少市面上没有成品,因为JMS583上市前肯定有一些合作阶段的测试,没有上市)

科技是进步的,你现在觉得速度很牛,再过几年就不满意了,哈哈哈哈哈哈哈。显卡就是例子

网友:
牛逼确实牛逼 就是价格劝退了我

网友B:
苹果的东西溢价太高了,从苹果公司的利润率就可以看出来。

个人还是喜欢性价比高的东西,比如上面提到的佳翼,买过几款佳翼的盒子和线缆,感觉质量和做工都挺好的。

网友:
这帖子是不是发到交易区更合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苹果的东西溢价太高了,从苹果公司的利润率就可以看出来。

个人还是喜欢性价比高的东西,比如上面提到的佳 ...

好吗?我不觉得,贴片的流水线不知道找哪家干的,很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吗?我不觉得,贴片的流水线不知道找哪家干的,很一般...

这个……
见仁见智吧,至少我买的几样目前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就用上了,都三年了

当年我Dell的工作站5520笔记本,还特意买了雷电3扩展坞,很牛B

这线缆是2017年12月份发布的,到2020年底才3年啊。。

之前的雷电线缆,都很短,而且很多还不兼容USB-c的,苹果是全球首发吧!

说句实话,雷电产品是垃圾!!主要是因为兼容性太差,软件驱动设计的也非常的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07年3月份就买了这些东西

机器更早,买了一段时间,当时市面价格差不多三万人民币。后来感觉使用一点都 ...

雷电4已经发布了,让人失望的是速度依然是40Gb,加了一些无所谓的东西,并没有将速度提升到80Gb,这是最大的遗憾。。

一条线缆,能用3~5年多,应该知足了吧,我19年6月购买,用到22年6月妥妥不会更新,因为雷电4现在还没有规模使用,知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苹果的东西溢价太高了,从苹果公司的利润率就可以看出来。

个人还是喜欢性价比高的东西,比如上面提到的佳 ...

苹果公司表示,我是二线IT厂家,我能有多少利润??我每年的店租,人员开支这都是我的高昂成本啊!苹果公布过税前毛利率才36%左右。。这个还真的没有佳翼利润率高!!

asmedia和jms的USB 10 Gb 芯片5块钱左右,然后再深圳弄个板子,人员也就几个人,咋个壳子卖150多,你要算利润率,佳翼能过50%~60%!再算上产品稳定性方面的测试~再想想

谁的溢价率高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苹果公司表示,我是二线IT厂家,我能有多少利润??我每年的店租,人员开支这都是我的高昂成本啊!苹果公 ...

先说苹果手机,全球百分之一,二十的市场份额,拿走百分之七,八十的利润,这个利润率,比其它厂商高很多了吧?

再说这条线,苹果的雷电线320,佳翼的39.9,谁的利润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说苹果手机,全球百分之一,二十的市场份额,拿走百分之七,八十的利润,这个利润率,比其它厂商高很多 ...

我对你这个计算方式,表示无语!!

佳翼也好,其他厂家也好,你看看他们都提供多长的雷电3的线缆,台式主机插个雷电线,移动设备连个桌子都放不上,然后放到机箱顶上面,有些大机箱都不够长,说实话39.9的那雷电线,也就笔记本电脑凑乎用用,台式机要吊挂在机箱后面,然后笔记本很多还是阉割的雷电。。

东西要能用好用,才能谈价格,如果这东西都不能用,或者完全不好用,闹心,谈价格已经完全没有意义!

另外,为啥别的厂家不提供0.8米的雷电线缆呢,原因是成本!!

但就这条雷电线缆,苹果的利润肯定不少,但你同时也要看到,别人没做或者做不出来,但苹果做了,唯一的产品贵是肯定的!!雷电线缆的长短,价格是不一样的。

苹果的线缆和贝尔金的价格其实差不多,但是贝尔金的我也用过,品质来说真的不如苹果主要是性能方面,严格意义上说贝尔金算是欺骗客户。。LG现在也提供了2米的雷电3线,但是它只能用于雷电,用作USB只有2.0的速度,为啥前面说贝尔金坑,贝尔金是1米的雷电3线标称40G的线缆,实测USB速度怎么也上不去,就是USB2.0的44MB/s的速度,打电话客服也好,技术人员也好,还一直狡辩说没问题,后来经过学习,那种线缆就是那鸟样,电器特性上不去所致!!

佳翼的雷电线缆价格,只取决于它上家电缆给他的成本价格,佳翼没有任何线缆设计能力,也没有任何雷电产品的制造能力,只是一个Intel的公版,然后改装了一下电路板的尺寸,无论佳翼还是Orico,电路版完全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对你这个计算方式,表示无语!!

佳翼也好,其他厂家也好,你看看他们都提供多长的雷电3的线缆,台式 ...

跑题了哥们,说溢价,扯那么多没用的干吗?
苹果的产品好大家都承认,这还用你说吗?

承认苹果的溢价高就行了呗,说那么多跟主题无关的?显得你懂的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