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Android手机如何用改装直供电源后还能连接电脑

楼主(2020-07-28):
论坛里的大神:我有一台旧手机,想改装成直供电源,然后还能连接电脑传输数据。

我已经用5V外接电源成功让手机开机。但无法用数据线连接电脑。因为电脑会给电源造成回流。导致外接电源啪啪的响。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接个二极管??

网友A:
接电脑接gnd d- d+就行,5v就接外接电源就行

网友B:
5v外接电源是接电池触点,还是接电池保护板。

网友:
怎么好接,就怎么接,触电处麻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电脑接gnd d- d+就行,5v就接外接电源就行

不行啊 老哥。 这样接手机无法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外接电源是接电池触点,还是接电池保护板。

接的电池触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的电池触点

你5v电流够大么。。开机电流很大,电流不够就无限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5v电流够大么。。开机电流很大,电流不够就无限重启。

电流够大。  只是回流问题无法解决

网友(2024-07-30):
开机电流不够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