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再来一发慧荣SM3257的写保护U盘

楼主(2020-07-28):
有一个3257的写保护U盘

金士顿外壳,硬上的写保护

3257+128mlc

速度不指望了,毕竟情怀
完结撒花

网友:
这颗粒用在3267上应该只为折腾,好歹也要搞个2246xt

网友A:
这个贴3257只是为了写保护那真的是浪费,
3267AE 3268都可以飞线写保护啦,而且能直接在线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贴3257只是为了写保护那真的是浪费,
3267AE 3268都可以飞线写保护啦,而且能直接在线切换  ...

慧荣的主控好像都可以飞线,3257.3260.3267.3268写保护都有了,现在就差3280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慧荣的主控好像都可以飞线,3257.3260.3267.3268写保护都有了,现在就差3280的了 ...

其实觉得飞线麻烦的话还有软件写保护的,放在U盘根目录里面鼠标点一下就能实现写保护了

网友B:
慧荣哪个软件可以防写入保护,我都是用硬件写入保护,还有雷克沙S50也是3257芯片,外壳也很漂亮,现在还有在卖mlc闪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觉得飞线麻烦的话还有软件写保护的,放在U盘根目录里面鼠标点一下就能实现写保护了 ...

那个我用过,总是忘记上一次到底有没有上写保护,还是硬件写保护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慧荣哪个软件可以防写入保护,我都是用硬件写入保护,还有雷克沙S50也是3257芯片,外壳也很漂亮,现在还有 ...

这个就是s50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