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松香DIY:3元不到,自制一大杯松香,从此告别小纸盒松香

楼主(2020-07-28):
在家里一直都用这种纸盒的小松香,分量少 ,很容易侧翻。只能适合外出使用。
在淘宝上找到最便宜的是9毛9包邮,还不知道发不发货。普遍都在两三块钱

然后就买到了100g松香散块,算账红包和折扣,三块钱不到

切开一个易拉罐,适量高度。把很散很碎的钱放进去

还有一些大块块,到时候想想再怎么用吧。反正这三块钱不到挺值得。

用加热台加热,结果发现温控器的继电器坏了。。。。。

T 12

插进去,热是可以热不过速度太慢了。。。

直接上风枪

开始融化

融化了很多了

,继续加热,温度太高了,冒泡了,不好看了

还行

加热完了,,,温度太高,好多小泡泡

放在风枪上面,让它不要冷却的太快,,不然热胀冷缩会噼里啪啦的爆裂

拿个电线上锡试一下

我习惯先在l头上锡

合适

然后电线压进松香浸泡

拿出来头在上面一转就上好了

再弄了一根粗的看看效果

网友A:
松香不能用太多 线头会发脆 容易断

网友:
现在还有人用松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香不能用太多 线头会发脆 容易断

这个问题我也发现了,泡完松香之后的线头一掰就噼里啪啦的。

网友B:
大盒的松香以前我以前一直用的,但是用久了,就有很多杂质在里面,很脏,下面的好的一层又碰不到,上面一层全是黑黑的。后来换小盒子的松香,我买了20盒,平均下来0.5元一盒把。用脏了就扔

网友:
还是买助焊剂吧,常用的不能省

网友:
现在不爱用松香了。黏糊糊的,不好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盒的松香以前我以前一直用的,但是用久了,就有很多杂质在里面,很脏,下面的好的一层又碰不到,上面一层 ...

你从哪里买的?链接

网友:
以前我单位里松香买来的都是 柏油桶装的,几百公斤, 拿锤子砸一点用

网友:
这东西不是都做蜜蜡在潘家园卖了么?

网友:
加一点论坛神油可以改善松香的脆性,混入少于10%的液态石蜡的话,只改变松香硬度和脆性,不会再碎得面目全非,但是烟会大一些。

网友:
这种小块的我都是一块一块的用,太多放一起用时间长黑布溜糗的

网友:
太多了。一段时间后上面的黑黑的下面的用不到。易拉罐高度剪到一公分以下,少放点松香,用黑了倒掉换新。

网友:
还是用专业的焊油,助焊膏,当然要正品那种,几十元的
松香优缺点还是都明确的

网友:
现在都是用焊膏,很久没用松香了。只觉得松香有点脏,焊完板子上残留的也多。

网友:
记得化学老师说过隔水加热,

网友:
淘宝有一斤11块多的,不用红包的价格,用红包还能少
我还用过3块多还是5块一盒的焊油,感觉没有松香好用而且好像会腐蚀t12头子我就放边没用了。现在准备买那款所谓美国进口的试试

网友:
LZ这种松香买错了。做助焊剂的松香要选氢化松香,颜色是白偏黄的那种。普通松香熔点低,焊久了容易起黑渣。氢化松香熔点高,不容易变色,高温下挥发更少,保护烙铁头和焊点更好。价格稍微贵一点,十几,二十块钱一斤,能用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