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4个12v2a机顶盒电源能不能拼出一个20v4a电源?

楼主(2020-07-28):
捡到几个12v1.5a机顶盒电源,正好笔记本的20v4a适配器炸了,可以用6个这货组一个电源用在笔记本上吗?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A:
有捣鼓的那个精力,30块淘一个二手的不香么?

网友:
原装的适配器好。修修呗!

网友:
应该二并二串就可以了,不过淘宝上,咸鱼上,好多都是拆机换新壳的汕头货

网友:
这不是简单的加减法

网友:
可以试试,串+并。

网友:
不均流。电压不一样,电流也会不一样,电源不是恒流源,过1.5 A+(1.5A*0.25)就会保护的。把电压调成一样可能可以

网友:
这还用问嘛!完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捣鼓的那个精力,30块淘一个二手的不香么?

支持这个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捣鼓的那个精力,30块淘一个二手的不香么?

年初疫情严重期间,在老家湖北干过这个事,因为不能出门,不能网购,不能邮寄。但是没成功。

网友:
20V4A的我有,找我喜欢的东西换即可。

网友:
还不如用笔记本现成19v的

网友:
我有19.5的索尼的,还有19的联想的,还有16的ibm的

网友:
我有个闲置的联想原装是65W电源,19.5v,方口的,有闲置的啥东西换一下啊

网友:
不行,不行。字数你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