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关于电池内阻测试表笔头的讨论

楼主(2020-07-28):
首先肯定得四线的,也就是说表笔上需要由2个触点,2根线,

第一种,就是探针式的,两个表笔各自用2根探针,接触电阻估计比较大

接着,我想到的是测试架上的负极 有伸缩性 但是有些粗大了。

后来看yr1035+的表笔,最新的加强版的同轴的,表笔探头内外两层应该是绝缘的,这样才能真四线。店家要和接头 线三样一起卖,我只想买几对这种一笔两芯 同轴的笔头。但没找到
有知道这种笔头的坛友么?

(以上图片来自网络)

网友A:
四线怕接触电阻干啥,你就算用铁丝儿都不会影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线怕接触电阻干啥,你就算用铁丝儿都不会影响精度

老哥 稳,
知道老哥制作了个四线表笔,学着也做了根。
就是讨论看大家有没有更好的笔头方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哥 稳,
知道老哥制作了个四线表笔,学着也做了根。
就是讨论看大家有没有更好的笔头方式 ...

这个很简单啊探针和外套中间绝缘就行,他这个配套的表笔外圈是固定表笔杆上死的,只有里面的探针能伸缩,自己做找个签字笔杆和笔芯外加热缩管和AB胶类、探针、铜管(可以用接线端子的铜管)等,几分钟就做好了,只是建议探针选那种顶端是梅花针那种比较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四线怕接触电阻干啥,你就算用铁丝儿都不会影响精度

这正是四线测量的精髓。其中两线测量电压,电流很小,几乎不损失电压。另外两条提供测试电流,只要满足电流要求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简单啊探针和外套中间绝缘就行,他这个配套的表笔外圈是固定表笔杆上死的,只有里面的探针能伸缩, ...

听老哥这么一说,貌似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了哦
单针梅花样式的是增大接触面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正是四线测量的精髓。其中两线测量电压,电流很小,几乎不损失电压。另外两条提供测试电流,只要满足电 ...

温总来了 准备吃饭了可惜分满了

网友:
四线精度很高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简单啊探针和外套中间绝缘就行,他这个配套的表笔外圈是固定表笔杆上死的,只有里面的探针能伸缩, ...

老哥这么干过么》?

网友D:
打算买那种座子,可惜运费太贵了

网友E:
1035+这家我问过 配件确实不单卖 当初想单买开尔文夹子 好说歹说都不零卖 只好插头 夹子 硅胶线分三家买的

网友F:
咸鱼上有个玩家有卖,我见到过,比你图片这种还更好,只是我没收藏找不到了翻了几个月的历史都翻不到

网友G:
引用 网友E:
1035+这家我问过 配件确实不单卖 当初想单买开尔文夹子 好说歹说都不零卖 只好插头 夹子 硅胶线分三家买的: ...

类似的情况我也遇到过,很想要蛙眼透镜调焦手电外壳,加飞利浦亮绚灯珠和无闪光模式纯调光三档7135驱动,最后买一个沃尔森A7成品手电套装,充电器和电池加礼盒包装没啥用,连自带偏蓝的白光灯珠和原装频闪模式驱动板也不想要,飞利浦灯珠带散热片在一家库存店铺买的,纯调光三档7135在中州电子那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算买那种座子,可惜运费太贵了

座子?哪种座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35+这家我问过 配件确实不单卖 当初想单买开尔文夹子 好说歹说都不零卖 只好插头 夹子 硅胶线分三家买的: ...

所以,你手头的表笔是我图上那种么?刀刀刀 刀是什么样的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咸鱼上有个玩家有卖,我见到过,比你图片这种还更好,只是我没收藏找不到了翻了几个月的历史都翻不到 ...

很好奇老哥说的长什么样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类似的情况我也遇到过,很想要蛙眼透镜调焦手电外壳,加飞利浦亮绚灯珠和无闪光模式纯调光三档7135驱动, ...

这样成本和时间都上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你手头的表笔是我图上那种么?刀刀刀 刀是什么样的刀

我的不是加强版的

楼主:
我用许老师电桥测得论坛置换的三星44毫欧左右,老哥有这款电池吧,测试是多少毫欧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好奇老哥说的长什么样子啊

就是你图片那样,只是感觉用料等各方面都大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