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伺服电机的话,要加上驱动器吗?

楼主(2020-07-28):
想做一个用单片机控制伺服电机做一个机械手,用来给工件进行打磨用.用单片机控制伺服电机的话,是要加上伺服驱动器吗?还是直接用单片机就能控制伺服电机了?

网友:
没有驱动你怎么控制?你的单片机能输出那么大的电流么

网友A:
单片机的I/O口输出的电流就几个毫安,最大的就几十毫安,哪有这些小电流驱动的伺服电机???另外,这I/O口输出的电压就3V或者5V。驱动器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的I/O口输出的电流就几个毫安,最大的就几十毫安,哪有这些小电流驱动的伺服电机???另外,这I/O口 ...

好的,之前做了个雕刻机用过驱动,但是单片机现在还在学习中

网友:
匹配的驱动器是必须的!

网友:
万能淘上驱动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