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再拆一个免入耳耳机,“骨传导耳机”

楼主(2020-07-28):
其实号称骨传导也是没问题的,因为国标好像还没有制定。按照一般人理解这种应该说是空气+固体混合传导。粗鲁的说是就是个小功放似乎也不对,比如他有专门的工模,设计有导声管,也使用了泡棉和模具凹槽加强喇叭产生的壳体震动。这和一般耳机尽量让发生单元悬空减少共震的方式完全不同。
这次这只是1.0版本,看来老黄的精湛刀法江湖上流传甚广啊。
1.0相比1.1最大音量设置的更小一点,电池宽个1/5的样子
估计是很多人反应听不清所以后来的版本调大了限制。

主控
JL
AB20BP02563-69A2
板号
XL-Q180-6939B
V1.0
20190516
喇叭
A93HF1

网友A:
+ -极相邻,未做物理隔离,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 -极相邻,未做物理隔离,差评

本来想说工模要啥自行车。路上还有几个,看看会不会有区别。说不定也有认真做的厂。

网友:
骨传导耳机也挺简单啊

网友B:
给个关键词提示,我也云买一个试试。这种戴着走路会不会掉?

网友:
杰理连功放都集成进去了,还给不给生产8002的厂家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个关键词提示,我也云买一个试试。这种戴着走路会不会掉?

别慌,我先趟下雷,或者你随便买也可以,各个平台便宜货都差不多的,有好多家老板其实都是同一个或者一个家族的。目前那个喇叭加宽版本的综合比较好,但是音域广了以后,中音部分就没有那么聚集了,打电话就没这种方块喇叭的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个关键词提示,我也云买一个试试。这种戴着走路会不会掉?

总得来说我感觉还是在室内用比较强。虽然挂耳可以挂住也不容易掉,还有耳帽辅助卡位。但是当运动耳机还是差点意思,做不到那种挂脖金属丝或者有线耳机怎么都绝不会掉的可靠性。不过也可以多买几个便宜货掉了不心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得来说我感觉还是在室内用比较强。虽然挂耳可以挂住也不容易掉,还有耳帽辅助卡位。但是当运动耳机还是 ...

多谢分享! 我不用它听音乐,主要用来配合“讯飞有声”听TXT 、EPUB小说用。

那就按你说的先买个喇叭加宽版本,有关键字提示不?

网友(2021-03-17):
不是真的骨传导

网友:
骨传导耳机应该是有特殊用途的吧,日常使用效果可能并不好。

网友(2023-07-20):
这个做工看起来一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