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侠这个是什么变压器

楼主(2020-07-28):
弄到几个这样的变压器,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有大侠知道吗

1----4脚之间电阻18殴 ,4-----8之间10殴,2--7之间8殴,7--5之间8殴,可能有误差,大致就是这样

网友:
收音机中周变压器

网友:
高频变压器,用的是坡莫合金片。

网友:
同意三楼说的。

网友:
1----4脚之间电阻18殴 ,4-----8之间10殴,2--7之间8殴,7--5之间8殴,可能有误差,大致就是这样

楼主既然用万用表各绕组的直流电阻,那末,1----8脚,2----5脚电阻是多少?以判断你的绕组图画得对不对啥。

网友:
就算是坡莫合金,也是低频变压器
感觉更像信号隔离传输,比如以前那话网分离器之类的上面,卡猫,座猫等上面的网络耦合变压器

网友:
用好了就是极品!

  我的用法就是音频隔离,降低发动机给车机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