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汽车安定器怎么修?

楼主(2020-07-28):
一块多路通55w快启安定器可能进水烧坏了,拆机后发现电路和普通开关电源完全不一样,场管用了不少,IC芯片也好几个,不知无从下手,通电电流,有时3A多,有时就0.03A,也不知是哪个场管坏了还是芯片

网友:
12V先升压到80V左右,再由那4个场管组成的H桥逆变成交流,外挂的高压包触发瞬间升压到20000多伏点燃氙气灯,还不如买一个

网友:
如楼上 没啥价值

网友:
维修难度不低啊,我也用多路通,也有个坏了

网友:
我用的白电装,外壳都氧化了也没用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