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ez6220彻底拆解

楼主(2020-07-28):
把一支松下ez6220彻底拆开,每个零件一个不少,供大家丢零件时参考。
滚珠一共有21颗,其中小的有18颗,大的有3颗。

终了。
补充一个:换了电芯后的电池

网友A:
拆的很详细了,感激不尽老大精心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的很详细了,感激不尽老大精心分享

谢谢!
本来电池也是拆开的,卡扣的,我拍照时没给掰开。剩下的基本全拆散了。
给丢失零件的朋友做一个参考。小滚珠是18个,大点的是3个。

楼主:
谢谢!闲来没事拍得片,。

网友B:
电机引脚插接设计比较少见,大多数应该是焊接引脚。我觉得应该设计成可更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引脚插接设计比较少见,大多数应该是焊接引脚。我觉得应该设计成可更换电池。 ...

电池可以换
黑色盖子卡扣的,可以扳开。

网友C:
我要找机会买两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要找机会买两个电池

拆盖子需要耐心,现使劲晃一晃,可能有少许的胶,但是绝对不多,能晃松。然后卡扣可能需要用工具撬一下。也可能不用。
电池只要同型号镍氢两节就行了,容量无所谓了,反正自己用。
我换了全新的电池tb买的,记得是5元一节的垃圾电池。旧的利用也行。
能用就行,没必要买好的。反正自己用。
把原电池接线焊下来原封转移到新的电池上就行啦,很简单但需要一定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要找机会买两个电池

这是换好电池后的样子,换之前照片没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拆盖子需要耐心,现使劲晃一晃,可能有少许的胶,但是绝对不多,能晃松。然后卡扣可能需要用工具撬一下。 ...

5块钱可以买到拆机的2000mAH动力电池,比原机的电池耐用很多,要保护电机建议用铁锂更合适

网友E:
这摆的支棱,看着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5块钱可以买到拆机的2000mAH动力电池,比原机的电池耐用很多,要保护电机建议用铁锂更合适 ...

明白。当时直接去买新的了,我记得是5元一个。容量应该也没2000,忘记了,不过自己用,无所谓了,不常用的话,也是好长时间也不用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摆的支棱,看着舒服

本来想铺一张新的白纸,可是没找到,就垫了个粑粑纸。。。不然会更舒服点吧。

网友F: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32016老站有分解图,应该是官方嘀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32016老站有分解图,应该是官方嘀

哈哈,谢谢。爆炸图里还有充电器阿。我也有那个充电器,但是没拆过呢。。

网友G:
帮忙将转子也拆了,我想知道线圈砸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换好电池后的样子,换之前照片没有。

谢谢分享这么多具体的细节,找机会就买。不然用不起来,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帮忙将转子也拆了,我想知道线圈砸数。

这个可不行啊,原装电机,拆开就完了
侧面我记得有镂空,等我看看能不能看清,但我觉得够呛,
我记得只能勉强看到碳刷,里面太黑了光线不好,电机还很新,碳刷几乎没用多少。
电机我觉得外形一样就行,这种起子就是微型小扭力的,平日拆小螺丝用。
你随便找个电机,只要别太没力我觉得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这么多具体的细节,找机会就买。不然用不起来,可惜了

恩恩。记得买我图里那种,外部包牛皮纸,并且正负极引出焊片的,有助于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