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60包邮的大焊锂电角磨机及测电池内阻

楼主(2020-07-28):
是个电子产品都有拆的欲望,于是用T10拆了看看,妥妥的无刷电机
此机还有个档位切换及显示和电量显示

1挡功率大概4.4a 93w左右

2挡功率大概6a 126w左右

3挡功率大概8a 170w左右,启动功率大概10a 200w左右

拆下无刷电机无疑

开关规格250v10a,

主线16AWG

主控板用类似704之类的胶封灌

日了鬼,装回时怎么也装配不到位只能拆机头了

看看电池主板,

随便测了电池内阻,5串下47mΩ左右,
2并下8mΩ左右推算节电池一个15mΩ左右,动力芯这个内阻应该还行

因没有高电压放电仪及不想破坏电池组所以容量就不测了,应该1500mah左右吧

到货时看那个包装盒有相似的感觉,淘宝一搜历史3年前15包邮撸过这家的ppr热熔机,,,,,,,

60包邮可以了,至少那个电池包就值30了,
有机会还想撸一套换着用,一个电池始终使用不便,,,

结束,谢谢观看,,,

补充一点:此机最低启动电压12.66v,12.65v都不能启动,启动电流大概10A
空载下第3挡功率大概85w电流6.7a左右,,,,,

网友:
这种电池使用时间不长,用自带的充电器要充5个小时

网友:
18650锂电池用的太多了,总体感觉续航不够好了

网友A:
不错携带方便,12V能动吗?

网友B:
我之前买的另外一家雷力迅的70多的,电池标的1300毫安 亏大了

网友:
这价格还有无刷,看来我要对大有死心了……
角磨机用的少,应急肯定够用的。
车到站了么,我要上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买的另外一家雷力迅的70多的,电池标的1300毫安 亏大了

相差1 20块钱不用理会,我这款有坛友最低45元入手呢,岂不是亏了15亿,,,,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差1 20块钱不用理会,我这款有坛友最低45元入手呢,岂不是亏了15亿,,,, ...

呀呀呀。。。下面就坐等 充点电锤的车了
貌似最近这1年来有啥电钻啊,电磨啊,角磨机啊,下次看谁家出个便宜的充点电锤 ,再入一个就补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携带方便,12V能动吗?

为了你这个问题我特地测了一下,
最低启动电压12.66v  12.65v都不能启动,启动电流大概10a左右, 空载下第3挡6.7a 80w左右

网友C:
LZ的转子 轴承有 轴承套,  我的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你这个问题我特地测了一下,
最低启动电压12.66v  12.65v都不能启动,启动电流大概10a左右, 空载下 ...

谢谢回复,这样可以使用汽车电源更加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的转子 轴承有 轴承套,  我的没有。

证明了楼主收到了库存货

网友D:
如果你电流表准的话,那你这款应该是缩水了,我前期100买的,定子的塑料部分是白色的,高速档空载12A,后来买的雷力迅的最高档空载也是12A,转速我测过都是7300转左右

网友:
雷力讯LM-3010;70元的10节18650角磨机,拆电池、电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2505

我这70元撸贵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电流表准的话,那你这款应该是缩水了,我前期100买的,定子的塑料部分是白色的,高速档空载12A,后来 ...

我电流表很准,顶多误差几十ma,我感觉主板限制功率了,听声音感觉启动后达到最大转速点后会降一点转速,缩水就缩吧电池还更耐 用一点

网友:
路了两个雷力迅,这个券都领了两张,后来看电池接口与雷力迅不一样,再加上还要收货返现就忍住了

网友(2022-04-06):
现在没车了。

网友:
楼主,你的角磨机现在还用着呢吗,质量如何,我现在买的博尔特裸机都80多了

网友:
有时候怎么装就是装不上,真想摔了

网友:
买到就是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