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MF10电阻Rx1档表笔短接指针右打到头,其他档貌似正常

楼主(2020-07-28):
经分析检查,R34电阻烧坏短路只有1.8Ω,正常为8.7±5%,准备用漆包线自己缠一个,把线漆包线电阻太小。而且无法保证缠绕的阻值精度,无耐在原漆包线外面缠绕生料带后重新绕制,焊上后Rⅹ1档恢复正常。

最后看一下MF10老表笔的质量有多好,只有0.1Ω,再看看M890D的0.6Ω,差别好大,两根线差了0.5Ω。

网友:
那么少人回复啊,路过捧场一下

网友:
用防水的,试过白带几度能化?

网友A:
用原来的康铜丝浸绝缘染,干后绕上去,火早好即可。

网友:
绝缘升级啦生料带应该能耐200度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原来的康铜丝浸绝缘染,干后绕上去,火早好即可。

正确的做法,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确的做法,没毛病

塑料纸也行,只是有单匝短路不易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