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shahuo大婶的T12控制板问题求助!已解决!

楼主(2020-07-28):
用shahuo大婶的工程文件打了T12空板,焊好各元件!

故障表现为上电红灯常亮,烙铁头烧红,mos管烫手,调换T12正负极,故障还是一样,不接烙铁头红灯依旧常亮,希望各路大婶帮忙分析分析问题所在!多谢!

最新进展:
首先感谢各位坛友热心帮忙!
看了各位的回复,各种测试,各种换件!也找了shahuo坛友确认,shahuo坛友回复原理图有错误,但是pcb是对的,正确的原理图由shahuo坛友发表在30几楼!感谢@shahuo坛友今天重新焊了一片,焊完了两片一对比,我整个人都傻了,原来第一片+24v和T12+接线焊错了,相当于烙铁头直接通24v电源,被自己蠢哭了!对调测试后两片都是没有问题的,再次感谢各位坛友!

测试正常,不再烧红烙铁头!

这是第二片,比第一片焊的好看一些!

开机不到10秒化锡正常!

装好外壳的样子,体积没有坛友们做的mini

手里有两个18v的锂电钻电池组,准备再做一个电池版的T12烙铁!

楼主:
显微镜里拍的

网友A:
看你焊的这个玩意儿有种想打人的冲动

网友B:
没有原理图,不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原理图,不好分析。

原理图来了,字数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焊的这个玩意儿有种想打人的冲动

鸡屎焊,承让了!紫薯布丁!

网友C:
三极管8050击穿了吧  测试一下

网友B:
检查原理图右上角的PMOS管是否击穿了。

网友:
可能是焊接问题,短路,虚焊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原理图右上角的PMOS管是否击穿了。

原理图是pmos和nmos通用版本,二选一即可,我用的是nmos,所以我的电路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8050击穿了吧  测试一下

8050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D:
看一下你那个12V的稳压管是不是焊反了?
你这焊功,还真不好说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你那个12V的稳压管是不是焊反了?
你这焊功,还真不好说是哪里的问题。 ...

检查了12v稳压管是对的!

网友:
原理图跟PCB有出入,D3(T4)的一端在原理图上接的是第一个8050的集电极,但PCB上却接了第二个8050的集电极,并且C9好像也是需要的

网友:
先检查NMOS管是否击穿短路了,如果短路了,换新的。如果是好的,通电加热,测量LM358的7脚电平是否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如果没有变低,更换LM358。如果能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检查Q5集电极是否由低电平变为高电平,如果不变,换Q5。如果Q5集电极由低电平高平,Q1的集电极还是高电平,换更Q1。如果这样还不能解决,检查是否元件虚焊还者焊接连锡了,或者元件位置放错了。

网友:
我就过来围观一下,
我的焊工也不行哈哈

网友:
你把电位器换个面试试

网友:
一点点往上查,线mos看有没击穿,没问题就查两个三极管是否正常,还正常的再查运放

网友:
这个板子我焊了几十个了,只有一个是因为NMOS管那面的T4(1n4148)损坏导致加热不停MOS管烫手故障,楼主检查下那个T4看看。

网友:
换好点焊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