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全网首拆iPhone XR振动器(Taptic Engine)

楼主(2020-07-28):
这东西那叫一个坚固,用刀片半天没撬开

楼主:
下面开始详细拆解

楼主:
详细拆解继续继续

网友:
这种也太脏了吧,又长见识了

网友A:
线圈通断时与磁铁产生排斥力使得有磁铁的哪块向左右移动来产生振动,哪些油是润滑脂

网友:
以前刷手机系统看视频学习拆机,不记在哪看到过类似的文章,介绍的好全。。

网友:
那个小芯片就是霍尔元件

网友B:
小芯片应该是霍尔元件
一个电磁铁而已,起了个高大上的名字,叫什么“线性马达”。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芯片应该是霍尔元件
一个电磁铁而已,起了个高大上的名字,叫什么“线性马达”。呵呵。 ...

但是别人就硬是用最简单的电磁铁做出了最细腻的人机交互

网友:
这个要做应该不难,关键手机空间就那么大,都要取舍的。电池技术没有突破,这种取舍永远都不会终结。你要续航好,就加大电池容量。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用来做跳蛋,应该比偏心轮的那种爽吧?

网友:
果然是直线电机的手机震动马达,短行程的话应该可以设计成音圈电机。

网友:
竟然润滑脂不漏出来 也没密封啊  很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通断时与磁铁产生排斥力使得有磁铁的哪块向左右移动来产生振动,哪些油是润滑脂 ...

原理其实差不多,里面确实是油不是脂

网友C:
都拆了还打码,好像通过序列号能查到你的隐私似的

网友:
里边的是阻力油,线圈中的元件是线性霍尔

网友:
那黑色的液体很可能是磁液,音箱的球顶高音里面就有,用来导热散热的,颜色跟这个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拆了还打码,好像通过序列号能查到你的隐私似的

能查到手机绑定的手机号,ID号,激活时间,手机型号

网友:
我们现在都拿这玩意 DIY 小音响用,你就直接给这么拆废了,可惜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