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德国盾牌防电浪涌保护器

楼主(2020-07-28):
感觉挺有分量的 莫非里面有铜块?本来想去闲鱼卖掉 一查价格40块钱还包邮的 这么重 还包邮干脆拆了看看 师傅们看看有什么可利用的?

楼主:
铁疙瘩是啥玩意?

网友:
挺好啊,气体放电管压敏电阻,大的是火花间隙?电容还是威马。拆过一个只有一个压敏电阻

网友:
居然用上威马电容,的确不错

网友:
雷迅的浪涌两边端子就是很厚实的铜块。

网友:
对一般人来说没啥利用价值当然卖的便宜....

也许自建房和别墅之类的有用?

网友:
艺术品 做摆件

网友A:
正在找这个东西,老家自建房刚被雷搞坏一台电视,一台风扇,一个太阳能热水器控制器。正愁着不知买那个牌子的,看你这个用料很好,没看懂怎么接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在找这个东西,老家自建房刚被雷搞坏一台电视,一台风扇,一个太阳能热水器控制器。正愁着不知买那个牌子 ...

这样用应该是可以。不过他这个模块接线有点特别,火线一路的地又转到零线上面了,这样火线的浪涌电流直接泄放到零线?
还是普通的单相浪涌保护器也有这个连接,只不过没人拆过模块的座子没有发现。求大神指导。

楼主:
网上找的 参考一下 原来接线记不清楚了

楼主:
那个地线的铜片应该是我后面 乱接的

网友(2021-07-08):
40应该不够吧 哪里有买啊

网友(2023-03-21):
没有指示灯,指示器啊,那怎么知道它已损坏?

网友:
够高级,够霸气,涨姿势了

网友:
价值不便宜

网友:
是好东西,防雷,防浪涌保护器。

网友B:
菊花厂到处说别人没中文,这是个啥玩意?
标签为啥不写中文?日系厂标签中文都比这详细。。。

网友(2023-07-07):
之前也买了一个,在用,也拆过,找不到图了,幸好有你

网友(2023-10-02):
引用 网友B:
菊花厂到处说别人没中文,这是个啥玩意?
标签为啥不写中文?日系厂标签中文都比这详细。。。 ...

德国盾牌和华为有啥关系,人家通信专业人员安装用看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