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以为捡漏了没想到捡个鸡肋,10块钱买一高端直流电风扇 后续

楼主(2020-07-28):
再来个后续,清理线路板,更换了两个电阻180k没有,用了100k +73k 串联代替,51k电阻用47k电阻代替,更换四个微动开关,帽子低了,把高帽子的坏开关剪掉1节用502站上去,通电测试正常,哈哈,真好,省了  六十块钱

听从了大伙的建议,仔仔细细清理了一遍,肉眼看问题还真不严重,少数几个电阻,三极管脚位生锈,只有24v进线有两个电阻脚锈断了,更换后通电指示灯亮,又发现五个微动坏了4个,长帽微动还没替换的,又搁置了

今天又跑一趟废品站本来是想买一台身腿分家的蝙蝠老式电风扇,风扇也不算太老,用的微动按键切换风量的,扇叶也不是铝扇叶,而是比较薄的铁扇叶,称了一下重量,老板心里一阵默算,要我25块,的确底座是铸铁的挺重的,但是也太贵了,心理价位15就拿回来折腾下,由此作罢了,正准备撤了,看到一个老太婆拉这落地扇放在称上让老板称重量,瞄了瞄两眼,嘿,这风扇造型不错,还是艾美特的,应该不错,等老太婆走后,端详了下风扇,嘿还的确是个高端风扇,还有充电,直流等字眼,然后提回来让老板过称,老板说,正好 缺风扇,我试试好坏,好的我就先留着,心里默念 坏的坏的 一定是坏的,嘿 还真是坏的,老板瘪了瘪嘴 10块钱让我拿走,
拿回来搜了搜型号,乖乖,这风扇要卖五六百呢,回来仔细通电还是不亮,换电源线也如此, 心里默念,应该是开关电源坏了,嘿 那倒还好办呢,
既然这样拆开看看呗,一拆开 一看,我去 这哪里是捡漏啊,这是捡到一个食之无味的鸡肋了,
上图 看官请看把

忘了转图了 就讲究这么看吧  正面

背面

可伸缩开关,这也是卖点之一 可以当台扇 也可以当落地扇用

铭牌 S3511BR

控制面板 在底座上,这就是一大败笔,后面会讲到,还是电池的指示灯

底座和风扇链接口

电源正面
测试了下输入220v 正常  输出标注24v 实际21.5 基本正常吧

标配的18650电池组 5个

控制板背面

令人不适的正面 好惨的电路板 腐蚀 生锈严重

特写

特写

特写

哎 本来一量电源正常,我心里就凉凉了,控制板坏了我可不会修啊,可是没想到损坏那么大
这可咋办呢? 白瞎了10块钱,淘宝搜了下这控制板60多块,我倒是缺个风扇,不过,值不值得换板子呢?

还有吐槽下设计,控制板在底座面板上装上的,都没有考虑到防水密封性
大家给个建议 修还是不修呢,修的话成本变成70多 是不是太贵了?

网友:
七十多买个五六百的风扇,还是可以的……

网友A:
先清理一下板子试修一下呗!

再不行换板。。

不修好不是合格的坛友啊~

网友B:
要想省钱,就老老实实的把控制板上的原件逐个逐个的焊下来,认真测量,清理铁锈,不会修不好的,代价也不大,修好以后的乐趣就在风扇转动的那一瞬间。我认为你这个风扇买的还是分厂划得来的,那个控制板我认为完全能够修好。

网友:
这板是报废了,重新买一个吧

网友:
只是锈了的话可以慢慢清理一下,看看到底哪里断了

网友:
直流电机 用 pwm调速算了  简单实用节约

网友:
控制板洗刷刷说不定还好用了

网友:
这风扇带电池组?10块钱也值了

网友:
电机没坏就值了,控制板洗洗刷刷量一下各个元件再通电,说不准就是好的

网友:
换板还是很划算的啊,只要电机是好的

网友:
控制板反面不坏。正面没有烧灼痕迹。酒精清理下,那个坏换那个工程不大。OK

网友:
底下铜箔面不是太严重很好修,基本上坏的都是DIP元件!好修易更换,搞好再淘个遥控器就美滋滋了!

网友:
10元还是不亏的,这类元件都是铁脚的,仔细检查,更换断腿的元件,应该能修好。

网友:
要是我就直接换板了。器件一个个清理更换也要一天时间,还得买元器件,加邮费怎么也得花个十几块钱。不如直接换板。直流风扇省电,无极调速。几十块钱还是相当值得的。

网友:
板子锈的不算严重,建议修试试,实在修不了再考虑换板

网友:
这个把生锈的元件拆下换上新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清理一下板子试修一下呗!

再不行换板。。

主要是 腐蚀的太厉害了,锈迹很多,而且 有个芯片的 几个脚也已经腐蚀的不成样子了,如果芯片一坏,前期就算把各种电阻修好 也没用,还白费精力,几个三极管的脚也锈到一块了

网友:
直接买新板子吧,70多元买个遥控的艾美特电风扇赚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想省钱,就老老实实的把控制板上的原件逐个逐个的焊下来,认真测量,清理铁锈,不会修不好的,代价也不大 ...

应该你没仔细看,又个贴着s35113r 的14脚芯片 其中好几个脚修的不成样子了,我怕 什么电阻,二极管费了老鼻子劲弄好,芯片坏了也白搭,而且这种大面积的坏,也怕有隐形故障,后续还是麻烦 ,算了 不纠结了 老老实实花60块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