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不动作,如何检查供电线路隐患?

楼主(2020-07-28):
家里的漏电保护器好多年没有去动它了,今天按了测试钮,居然毫无反应,是它坏了还是家里的电路有什么异常了。

最近要租一套房子
有什么办法可以检查出室内供电线路是否存在漏电隐患

网友:
测试按钮按了,不动作,漏保应该是坏了,本来测试按钮就是来测试漏保好坏的

网友:
可能是漏保坏掉了,见过几起漏保脱口线圈过热变形,衔铁卡死的故障。

网友:
不跳肯定坏了,还是换了安全,我们就是专做里面的互感器和电路板的

网友:
在加电的时候按测试键漏保不动作肯定是坏了,必须要更换才安全的

网友A:
找两只表笔接上6.2k10w大电阻,用胶布封好,一头戳漏保火线出线,一头戳漏保进线零线,家用30ma的应该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两只表笔接上6.2k10w大电阻,用胶布封好,一头戳漏保火线出线,一头戳漏保进线零线,家用30ma的应该跳。 ...

短路墙面插座的火线和地线,是不是可以模拟线路漏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路墙面插座的火线和地线,是不是可以模拟线路漏电?

短接墙面的那不是模拟短路吗?千万别来。模拟漏电是用带电阻装置的一端接漏保出来的火线,一端接漏保管不到的地方(可以是漏保上的零线,也可以是接地非常好的物体),造成不平衡的电流就是剩余电流使漏保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路墙面插座的火线和地线,是不是可以模拟线路漏电?

还有兄弟注意安全,最好找专业电工测量,这年头专业的都整天出事故,别说咱们这些半瓶子醋了。安全无小事!!

网友:
那个按钮接触不良的可能性大。

网友:
如果零火都不缺,就是漏保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路墙面插座的火线和地线,是不是可以模拟线路漏电?

千万不要这么干!几年前去朋友家被朋友邻居抓差修灯,开关盒已卸掉,里面三根线,一红色,其他二根色一样,没有电笔,万用表。只能硬着头皮来试,就是用花线里的细铜丝一头接红线一头去搭另一个线,不幸中奖,火光一闪,一声比巨响小点,顶掉家中总闸,虽有心里准备,还是吓了一跳。。。。。。千万不要人为短路火线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