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这是什么?一排排黑豆msata

楼主(2020-07-28):
三颗是怎么贴上去开盘的?一排排的黑豆比黄豆还要好?这板子到手的话,你会舍得拆颗粒吗?

网友A:
ATP
又称三磷酸腺苷
是一种不稳定的高能化合物,由1分子腺嘌呤,1分子核糖和3分子磷酸基团组成。又称腺苷三磷酸,简称ATP。
它是由腺嘌呤、核糖和3个磷酸基团连接而成,水解时释放出能量较多,是生物体内最直接的能量来源。

所以,综上可得,看起来牛逼就行了

不管黄豆黑豆,能用的到就是好豆

之前搞了有近百个ATP盘子吧。然而颗粒我已经拆完了

三颗就开三通道了。。
2246EN支持三通道开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P
又称三磷酸腺苷
是一种不稳定的高能化合物,由1分子腺嘌呤,1分子核糖和3分子磷酸基团组成。又称腺苷三 ...

百科教你的化学?  哎哟!竟然有牌子和化学药品同名?黑豆上的编号可以查看到是什么地方产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P
又称三磷酸腺苷
是一种不稳定的高能化合物,由1分子腺嘌呤,1分子核糖和3分子磷酸基团组成。又称腺苷三 ...

靠,之前碎了一颗,白白拆掉了另一颗扔了,早知道量产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P
又称三磷酸腺苷
是一种不稳定的高能化合物,由1分子腺嘌呤,1分子核糖和3分子磷酸基团组成。又称腺苷三 ...

楼主:
听说坛子里有人叫你大佬,我是大叔但不是大佬。这个坛子老站刚开通那年就注册了,有十来多年了喽,看到大树没?几块垃圾大佬收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百科教你的化学?  哎哟!竟然有牌子和化学药品同名?黑豆上的编号可以查看到是什么地方产的吧? ...

兄弟,这是初中生物
电容是基美的 33uf 16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这是初中生物

高一生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这是初中生物

叫我大叔,不是兄弟!大叔十多年没碰这玩意了,忘了差不多了。手工还停留在铬铁焊tsop上。和大树同一个年代的人了,他估计带孩子不在这里了。怎么你们用短网址来跳转自己的TB?没有自己的网站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叫我大叔,不是兄弟!大叔十多年没碰这玩意了,忘了差不多了。手工还停留在铬铁焊tsop上。和大树同一个年 ...

字数限制了,强迫短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数限制了,强迫短链接

有时间去注册个自己的域名吧,又不贵。 cn续费顶多不超40左右一年,空间和服务器那得要花银子了。真的,并不是对这个感兴趣才接触,只是因为爱好做网页。代码属数据,数据无价啊!今天找老朋友向TB十年前的老东家要了块2.5板子的,现在忘的连开卡都忘了,当年玩的是atj2085p的距力主控芯片,那个才好玩,简单,短接22针脚,真爽..固件资源随便改。2005年左右,文件还放在163邮箱里..

网友:
羡慕,多少钱?我也想买一个耐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P
又称三磷酸腺苷
是一种不稳定的高能化合物,由1分子腺嘌呤,1分子核糖和3分子磷酸基团组成。又称腺苷三 ...

生物 学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
我去
这盘 哪儿有卖的 多少钱?
这做工可以啊

网友:
ATP,好像是工业用的温宽芯片。

网友B:
其实那些小黄豆小黑豆什么的只能用来滤波或者心理安慰吧,要是真的掉电写入那屁大的容量只能撑几秒不到吧,真掉电保护还得看法拉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那些小黄豆小黑豆什么的只能用来滤波或者心理安慰吧,要是真的掉电写入那屁大的容量只能撑几秒不到吧, ...

这种类型掉电保护是在断电后能保持供电把缓存里的数据和映射表保存到闪存,配合固件的话只保存映射表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那些小黄豆小黑豆什么的只能用来滤波或者心理安慰吧,要是真的掉电写入那屁大的容量只能撑几秒不到吧, ...

你想给板子装电池吗?通电十几个小时?

网友:
在坛里逛就是好,长知识。这科普做的太全面!一个字“服”

网友(2020-11-01):
引用 网友A:
字数限制了,强迫短链接

该去B站水视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