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了个华为售后处买的充电头,有问题?(HUAWEI HW-059200CHQ)

楼主(2020-07-28):
华为售后买的,假货!

网友:
售后都能买到假货?不大可能吧

网友:
这做工是有点差

网友A:
赛尔康的应该是真品

网友:
看来QC2山寨最多,华为第一代快充FCP和MTK快充应该没啥山寨。华为第二代SCP快充估计更难山寨,不过蓝绿厂VOOC快充很多的时候,木樨园那见到不少山寨VOOC电源,里面应该是普通接口和5伏2安普通电源。

网友:
这样的模具做工,难道不应该是假的吗?右上角的圆孔都做不圆,保修贴 就是以前小柜台那种。华为 这级别,起码应该是激光防伪贴。专卖店 真精,以假换真,真的 还可以再卖多一次钱。

网友:
你这个可能只是外面广告牌子是华为的店买个,真售后还差你个充电头

网友:
一看就是山寨的

网友:
怕是在假华为售后买的,就没见过华为充电器上贴防拆的

网友:
拆过一个正品的,元件密麻麻,重点是高频变压器没看到线圈,集成到一小块电路板里立在边上,我第一次见。

网友:
必须是假的,非官方售后服务中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赛尔康的应该是真品

这是假赛尔康

网友:
高仿货,带载能力不行,大负载输出,时间久了会挂掉。

网友:
你这个是假华为售后吧?有在华为官方售后目录表上么?

网友:
应该是假的华为售后卖的假的充电器,要说明白,小心华为法务部顺着网线找你呀.

网友:
如果是在真的售后买的,请告诉我是哪一家,我要去问候一下

网友:
售后卖假货????

网友:
假售后,真山寨

网友:
应该是冒充的华为售后处,,
真的售后处官方可以查到地点,

一般在一个城市很不起眼的地方,很多人以为是假的

其实那些看起来高大上的地方才是假的售后点

网友:
我买的也是这个型号的,不过是比亚迪出的,超声焊接的,没拆,上外观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