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未知封装的奇葩闪存

楼主(2020-07-28):
从360随身WiFi&u盘上拆下来的奇葩闪存
懵逼啊
什么奇葩闪存

有大神知道是什么封装
最好有点位
么么么么么哒~~~~~

网友:
会不会把芯片跟闪存一起了

网友:
这个焊盘不觉得像 电脑主板上的 BIOS 内存条上的SPD固件芯片吗

网友:
哈,我也有这么一片,料号FSEUMS5D2-32G,江波龙早期的产品,从乐视随身看上拆下来的。初步分析了一下,这种应该是一个USB接口一体化封装的闪存,因为主板上没有看见读卡器芯片,应该不是emmc/sd协议,再加上在那个盒子的系统里面发现这东西被识别成了一个USB设备,所以有很大的可能。只不过不知道引脚定义,玩不起来

网友:
mini U盘内芯和这个很像

楼主:
已经找到定义,感谢各位大佬,见我新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定义,感谢各位大佬,见我新帖子

你拉倒吧,哪有新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