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修个电容短路的USB 3.0 HUB (晶华 Z431C )

楼主(2020-07-28):
京东买的晶华 Z431C  USB 3.0 HUB , 两个月就坏了,电脑提示USB 电涌,然后我拿USB 电压电流表看了下,插上USB就保护。
万用表测试一下,短路了。
拆开看一下,GL3510,好老的东西,资料还没有,现在最起码都是3520了吧。
原厂做工,肯定没洗干净板子,焊接也垃圾。

擦了一下。

还发现一个神奇的地方,一个晶振没电容,一个晶振少电容
这可不是我焊掉的

能用,懒得补焊。但是这里提一个问题
有时候鼠标会丢帧,有时候不会,非常蛋疼。
不知道是不是少电容的问题。

先把电感拆了,结果电感后面有电阻,然后检查电容,
发现C43这个10uf 的独石短路了,拆下后短路故障消失。
补焊一个4.7uf 0603独石就好了。

这个垃圾HUB 这样画很容易短路的,反正我是这样认为

网友:
什么牌子的HUB?

网友(2020-12-09):
我也有一个usb3.0 hub短路的.
GL3520x2  7口的.
某一天,辅助供电保护,后来拆出来看了下.
拆的时候碰到那个电容,手指烫了个泡.....
把电容换掉就好了

手指烫了个泡的代价,修好了一个usb3.0 h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