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超级精简版的 老年唱戏机

楼主(2020-07-28):
  好家木发贴了,大家有木有想我,肯定是不会想的,这个想都都不用想, 要想也是想我的拆机贴,

好了,话不多说,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滴,

上主角     一个邻居的唱戏机,说怎么用着用着,按键就不灵了,有时灵有时不灵??

想一想,这是什么故障原因呢??
  1 按键板上的微动接触片氧化?
  2 链接按键板到主板上的排线有松动?
3 按键板上的供电电压正常么?  按键板上的各电阻正常么?
4  如果上面都没问题?   是不是主板程序有问题?
5  还有嘛原因,实在编不下去了,大家伙开动脑洞想想吧!
  6  激动人心的时刻来到了,  上最精简的唱戏机

1   7寸的屏 可能480P

2   四节18650  发现只装了一节

3

4    这个红外接收头,发送信号到主板的串联电阻都木焊上去, 就是拿个遥控器也用不上!   难道红外接收头比一颗贴片电阻还要便宜些了么?

5

6   主板,集成SD USB 3。5MM耳机孔  充电孔

7

8     下面大排线接的是液晶屏排线

9
        发现从上面的原因找1 2 3 都没大问题 有3V供电按键板,按键都很新,  修不好,不修了,看我的电影散散心!哇哈哈,,
   走了,大伙有没有修机搞招,提点一下,

29号,今天来揭答案:  按键都是正常,没问题, 这唱戏机买回来就用了三四个月,测了按键都没问题,  我猜测是主板那边有问题!

网友:
接收头3个脚都有接线,那个不是电阻,是个电容吧

网友:
我也第一次看到这种唱戏机了,居然用了缩水主板了

网友:
直接拆换按键就行了,这种按键很容易氧化损坏,换了就好了,测不一定准的

网友:
九成九是按键里面发黑氧化接触不好,,没别的原因吧,

网友:
能減就减,能省就省,这东西又不贵。

网友:
这种唱戏机充电电流不会太大,电池容量太大,充电时间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