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带大家看看世界上质量最差(奇葩)的U口

楼主(2020-07-28):
如图,线还是铁的,线长不超过15CM

楼主:
内部只有两个脚

网友:
电子辣鸡级别,很差不奇怪

网友A:
估计是手电筒充电套装上的,利用充电铁线芯内阻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手电筒充电套装上的,利用充电铁线芯内阻限流。

不是的,是充电小风扇的,我拆过,里面有充电芯片

楼主:
短路电流(5V)4.63A

网友:
只做充电用途,信号线就省了

楼主:
再对比一下好的线,瞬间被KO:doubt: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是充电小风扇的,我拆过,里面有充电芯片

至少比限流电阻充到保护板动作的口红充电宝良心,必备充电管理芯片。一般圆口输入有不少直连没充电管理,应该配原装充电器电源,但是被商家换成了USB转DC头没电路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比限流电阻充到保护板动作的口红充电宝良心,必备充电管理芯片。一般圆口输入有不少直连没充电管理, ...

另一头是MICRO USB接口

网友:
两条线都不怎么样,:lol:60分把30分ko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条线都不怎么样,60分把30分ko了

起码那根好的我拆过类似的,里面线芯起码有24AWG,2A不是梦

楼主:
现在很多垃圾头里面的塑料都是再生塑料,质量很差

网友:
这只是根充电线

网友:
就一根充电线而已,所以两针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内部只有两个脚

有充电芯片的充电线,2芯足够了。

网友:
确实是小风扇的充电线,我以为没有安装到位,一直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充电芯片的充电线,2芯足够了。

emmm.....其实充电芯片在风扇内部,这只是一根普通的劣质电源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