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电饭锅遇到的奇怪问题,望解答

楼主(2020-07-28):
家里电饭锅坏了,想自己维修拆开发现个问题,有点想不明白,电路图在下面,其实原理很简单,但是发现个诡异的问题,我就想问一下,当限温器和控温器,一个断开一个接通的情况下,保温灯会亮吗,
k1是磁钢触动开关,k2是60度保温温控开关KSD301,这次情况是一插上电就直接亮煮饭灯了,电热盘就开始持续加热,不会变成保温状态,我拆开后把60度保温温控开关拆了,就正常了,60度保温温控开关是KSD301 60度常闭型,我一直认为是这个开关短路了,所以会一直导通加热,我另外买了一个还是如此,常温是导通状态,检测到60度就断开加热,循环往复,以此保持保温状态,理论上是这样,

但让我奇怪的是,不管k1或k2只要有一个导通,保温灯就不会亮啊,那以前正常刚插上电的时候,k2导通,k1是断开的,保温灯为什么会亮,为什么还会有电流经过保温灯?好诡异,没想明白,k1和k2可以认为都普通开关,没有电阻值,k2和保温灯怎么会同时有电流经过

我一度认为以前的电路有问题,我拆了那个温控开关才正常,但是以前一直正常工作的状态是如何实现的,想了很久,还是不明白,违背基本电路原理啊,感觉一个简单的问题,咋这么诡异

网友A:
显示保温时,实际k1k2双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保温时,实际k1k2双断

那个ksd301温控开关,常温就是导通的状态,那刚插上电的时候,为什么保温灯会亮,应该是被断路的状态吧

网友B:
高于60度,限温器断开,保温指示灯亮;低于60度限温器接通,保温指示灯灭,加热指示灯亮。保温过程如此循环,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于60度,限温器断开,保温指示灯亮;低于60度限温器接通,保温指示灯灭,加热指示灯亮。保温过程如此循环 ...

我奇怪的是,限温器常温就是导通的状态,那刚插上电的时候,为什么保温灯会亮,应该是被断路的状态吧,这两个矛盾啊

网友C:
会不会接通仍有阻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奇怪的是,限温器常温就是导通的状态,那刚插上电的时候,为什么保温灯会亮,应该是被断路的状态吧,这 ...

可能是保温开关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接通仍有阻值?

导通状态电阻为0,我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保温开关接触不良

导通就是接触良好,电阻为0;断开就是彻底断开,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电路没有问题吗?K1和K2不应该是串联的吗?

网友:
唯一的解释是楼主将保温灯和煮饭灯交换插错了

网友E:
电路图正确,通电初始如果没有按下“煮饭”开关K1,电流经过保温开关K2和电热管,加热到60~70度时K2断电,待到锅底温度降低到K2设定值,K2再次接通....如此“保温”~也有的电饭锅没有K2,直接一块小电热板,在K1断开期间,小板发热来保温(有人用这种小板做热源拆焊led灯珠)。
上述两种电饭锅的保温指示都是主电热管不加热时亮起,那么楼主的电饭锅插电初始必定“煮饭”灯亮而不会出现“保温灯”亮,只不过主加热管功率很大很快就使K2断开,可能是“煮饭”灯亮的时间很短就转为“保温”,所以有了“通电保温灯就亮”的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图正确,通电初始如果没有按下“煮饭”开关K1,电流经过保温开关K2和电热管,加热到60~70度时K2断电, ...

谢谢回答,但是温度反应没这么快吧,电饭锅我们大家都用过,都是一插上电保温灯直接就亮,连一两秒钟的延迟都没有,而且温控器和加热盘之间还有距离,温度反应不会这么快的,这个问题还是很奇怪,想不明白,恐怕只能买一个新电饭锅拆开看看测一下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感觉问题出在ksd301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但是温度反应没这么快吧,电饭锅我们大家都用过,都是一插上电保温灯直接就亮,连一两秒钟的延 ...

希望楼主问题解决后发表一个总结陈词,让大家都知道谜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