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炮灰万用表也要好腿脚

楼主(2020-07-28):
这表显示屏可视角不行,平着放就看不清,一根钢丝就能让它站起来。

网友A:
昨天用带NCV档的伊莱克33很顺利的找到空调室外机电源线断线的地方,帮了大忙,伊莱克虽便宜但是还是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用带NCV档的伊莱克33很顺利的找到空调室外机电源线断线的地方,帮了大忙,伊莱克虽便宜但是还是很好用 ...

我也是要求不高,用用这个表就够了,基本就量个电压,电阻/电流都很少用。

网友B:
做得不错呀,钢丝要扭出这个形状需要很高水平,用台钳夹着砸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不错呀,钢丝要扭出这个形状需要很高水平,用台钳夹着砸弯?

就一个破尖嘴钳子,钢丝是自行车辐条,钢性不强,所以也比较好折弯。

网友:
不错不错,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一个破尖嘴钳子,钢丝是自行车辐条,钢性不强,所以也比较好折弯。

撑子打开的角度也计算的正好,你怎么那么腻害呢,八级钳工水平哈哈

网友C:
光缆里边的钢丝,电瓶给它退火了,挝起来也挺顺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缆里边的钢丝,电瓶给它退火了,挝起来也挺顺溜

光缆里钢丝弹性十足,塑形困难,也只有退火。自行车辐条软硬适中,比较好弄。

网友:
万用表同款,凉席同款

网友(2020-10-15):
不错啊,这技术可以,改造简单实用

网友(2021-01-31):
好方法我也试试

网友(2023-03-13):
同款万用表,我要试试

网友:
对,可视角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