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安泰信936求救 从开机到化锡要4分50秒

楼主(2020-07-28):
求教各位大神,我买的安泰信936目前从开机到化锡要4分50秒左右,看了很多大神开机到化锡都是40秒左右,问卖机器的老板说正常的,这样我调到380左右半天不化锡,请问是不是手柄接线错了,还是哪里问题,还有如果要改t12手柄,需要改其他什么嘛,从机器到手柄,一共就用了三根线

网友A:
936本来就不快的。没有几十秒花锡的吧

网友:
t12电池款8秒话锡的路过

网友:
现在的天气,我一把普通内热两分钟都可以化锡了。 510更快,10几秒。可惜不能长久用,因为主机会保护和用单电池关系

网友B:
这么长时间肯定不正常,如果是刚买的就找买家保修,过了保修期就只能自己想办法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936本来就不快的。没有几十秒花锡的吧

936几十秒花不了锡  要他有何用  936  1321的发热芯可是冷态能飙到150W的   不过楼主这个936是两芯的发热芯 具体功率不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936本来就不快的。没有几十秒花锡的吧

几十秒化锡差不多,我就有936,时间没测,但顶天了1分钟就能化了。
白菜白光10秒随便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936本来就不快的。没有几十秒花锡的吧

昨天看了几个帖子,都是45左右,从开机到化锡,正常936要5分钟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长时间肯定不正常,如果是刚买的就找买家保修,过了保修期就只能自己想办法修 ...

求教大神怎么修额

网友:
对调温度传感器端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936几十秒花不了锡  要他有何用  936  1321的发热芯可是冷态能飙到150W的   不过楼主这个936是两芯 ...

求教大神,怎么看发热芯,是不是手柄拆开那个白色的?上面没有型号啊

网友E:
退货吧,山上的,还不如自己diy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十秒化锡差不多,我就有936,时间没测,但顶天了1分钟就能化了。
白菜白光10秒随便化。 ...

我是拿着秒表测的,不资道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退货吧,山上的,还不如自己diy

大哥有没有补救的余地,钱都打过去了,闲鱼买的

楼主:
刚刚拆开拍的

网友F:
936能40秒化锡????这不可能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936能40秒化锡????这不可能吧???

温总 1321芯的936的确可以几十秒化锡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936能40秒化锡????这不可能吧???

大哥那正常多久936化锡,还有卖家说化锡起码400左右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总 1321芯的936的确可以几十秒化锡哦

哥们,请问改1321芯需要注意什么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