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理小熊豆芽机

楼主(2020-07-28):
家里的小熊豆芽机,好久没用了,前二天老婆心血来潮要吃豆芽,全部弄好一插电源,“呯”一声,炸了。

拆开一看,全是水,这娘们洗的时候进水了。

电路板烧了,可控硅击穿,连带控制极的电阻也烧了,估计8脚IC也完蛋。

本以为8脚IC是555之类,结果是白板,查资料居然说是单片机,这就不好弄了。

上淘宝,还真找到有原装的电路板,但是太贵了,要40多元。想想豆芽机的原理都一样,无非就是定时+温控,就买了一块最便宜的,号称万用板。

先拆掉原电路板,按标识焊上水泵加热等

热敏电阻按在这里(原装的还没温控呢)

电路板固定孔不对,不影响,直接放在里面

电源线太短,加长

好了,一切正常

网友:
谢谢了 楼主辛苦了。支持原创。

网友:
动手能力超强 换我就随手丢了

网友:
维修有时也是创新,楼主的创新修复法是不错的学习方法!~

网友A:
这种机器,买个全新的也只要59

网友(2020-09-01):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买个全新的也只要59

去年优惠购有的时候19.9包邮

网友(2025-06-13):
原来开关上有三根线,三根线如何接到新板,我也坏了豆芽机。

楼主:
好像就接二根,通上电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厉害这都弄得好了。
我是粗水瓶子套可乐瓶子(去掉上部只用直筒部分),可乐瓶底扎4孔,粗水瓶子外套黑塑料遮光~一汤匙绿豆水泡一宿,装入内瓶每天自来水冲洗一次,滴干水之后放入粗瓶,春夏秋置室内即可,冬季挂冰箱侧面温热处,一周左右,豆芽张5厘米多就可以取出吃掉了,2~3套这玩意隔2~3天下豆就可以每天吃豆芽了。

网友:
才知道豆芽机是这样的,我们都是直接将泡好的绿豆放筛子里再放到纸箱里,做好保湿遮光和通风,3、4天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