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一个拼多多上买的夏新k19蓝牙闹钟音箱,改立体声输出外接电脑音箱或者功放

楼主(2020-07-28):
拆解一个拼多多上买的夏新k19蓝牙闹钟音箱,改立体声输出外接电脑音箱或者功放,还顺便给加fm天线,和换3500大容量电池。本来想吧低频震膜取了再加个2寸50mm天龙小喇叭的,空间不够就算了。

运放芯片前面用0.3mm的漆包线吧没经过放大的立体声音频信号引出,焊接到一个3.5mm的立体声底座上,在外壳合适的地方打个孔,再用热熔胶固定,这样就有立体声输出功能了,现在好的蓝牙闹钟只有立体声aux输入没输出,顺便问下运放芯片哪里的电路怎么连接安全。

楼主:
要是对时间精度要求高的话再加个rx8025t温补时钟芯片代替晶震。

楼主:
这钟没看到温度探头。不知道再那个芯片内部的,显示的温度比正常温度低4度

楼主:
这个板子上的主频芯片和jl6901A差不多。

楼主:
C6901A杰理蓝牙方案开发说明

一、简介

    AC6901A是杰理2016年12月推出的一款单芯片的蓝牙解决方案,LQFP48封装的,支持MP3和WAV。同时还支持无损格式FLAC、APE的解码,24位的DAC输出。它集合了蓝牙+插卡+收音,蓝牙的版本为2.1+EDR,可以说这个芯片是一个功能强大,开发插卡蓝牙音箱的不二选择

二、杰理方案的分类说明

杰里的所有系列的芯片,都是一个晶圆,只是根据不同的需求,进行不同方式的封装,也就是说AC690N系列里面SSOP24LQFP48封装的晶圆是一样的

注意,AC6901A芯片是可以反复烧录的,有想法的朋友可以自己摸索的

三、AC6901A的特点

l 小型封装LQFP48。四面出脚。生产加工和调试不是很方便

l 支持USB设备、TF卡、FM、AUX、蓝牙。

l 支持遥控功能

l 按键稳定支持10个[正常的产品,软件可设],上一曲、下一曲。可以随意扩展

l 可以带显示的插卡方案,另外高达32个可用的GPIO,可以组成很多功能

1、AC6901A的管脚说明

2、芯片资源介绍

3、芯片代码划分

4、AC6901A标准原理图

文档下载下来看更清晰。同时清晰版的原理图以及相关的文档,可以联系我们索取

四、特别说明:

l 芯片为可编程,由于程序是烧录在芯片内部的flash中,所以可以重复擦除

l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开发,因为AC690N系列不需要开发板,不需要烧录器

l 如果要自己开发的话,最好要买一个现成的板子,引出基本的gpio和串口、USB口就可以了

现在市面上大部分蓝牙音箱+闹钟基本都是采取这一方案。唯一区别就是芯片里面烧录进去的控制固件不同。

网友A:
这个有立体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立体声吗?

有的芯片上第33 34 引脚就是立体声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立体声吗?

MCU省隔直电容的直推耳机电路,这种音频直推电路具有全带宽(20~20KHz音频范围)的优点,不会对任何音频成分进行衰减,被广泛应用于耳机方案设计中。此技术方案有个特点就是,MCU的DACL(左数模转换端口)、DACR(右数模转换端口)、VCOMO(主控端口)等IO口具有一个偏置的直流电压。

当需要在直推耳机的产品中支持外部音频输入时,由于直流偏置电压的存在,现有普遍的设计方案有两种:

方案一:通过MCU的音频输入IO,支持外部音频输入,该技术方案特点是:MCU需支持有音频输入模块,且MCU需要一直供电。

方案二:外加模拟开关芯片,通过模拟开关芯片来切换,该技术方案特点是:通过增加模拟开关来控制耳机的声音从哪个音源来,且模拟开关需要供电工作。

方案一和方案二都存在成本高且必须要电池供电工作的缺陷。

网友B:
引用 楼主:
C6901A杰理蓝牙方案开发说明一、简介    AC6901A是杰理于2016年12月推出的一款单芯片的蓝牙解决方案,LQFP48 ...

有几张图片失效了,不建议用外链图片

楼主:
这个是新版本 蓝牙 5.0的 杰理AC6921A点阵屏蓝牙音箱方案原理图是 AC6901A的升级版本。

蓝牙协议:V5.0;
支持无损格式:WAV、APE、FLAC;
芯片支持音频解码格式:MP3、WMA、WAV、APE、FLAC、F1A、NWT、AMR、M4A、DTS;
芯片支持功能:蓝牙5.0双模、BLE、APP、蓝牙对箱TWS、LCD、LED数码管、段码屏、IIS接口、SPDIF接口、SD/TF卡、USB、数字MIC接口、AUX输入、立体声输出、FM、内置RTC、录音、混响、蓝牙发射、内置SPI Flash并可外挂(容量最大支持128Mbit)、UART、IIC主机;
支持 a2dp\avctp\avdtp\avrcp\hfp\spp\smp\att\gap\gatt\rfcomm\sdp\l2cap 配置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几张图片失效了,不建议用外链图片

好的。我修改下吧外连接取消了。

楼主:
研究了下这款蓝牙音箱芯片的可玩性还是挺高的。可以自己更新固件提升功能。
这里是视频教材。
https://v.qq.com/x/page/r0841e5fm2t.html

网友:
jl芯片音质不咋的,主打低端山寨产品

网友(2020-09-12):
JL杰理的BT芯片现在满天飞,手上最近见到的BT产品基本都是JL的,其中小音箱音质最好的是小米小爱蓝牙音箱随身版,个头最小,但声音令人惊讶,可能与功放芯片和定制的扬声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