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用旧光猫存重要数据 安全性好不容易丢失

楼主(2020-07-28):
旧光猫(捡来的光猫 过期没用的光猫都可以 只要不是正在用的光猫就可以)

捅reset以后 光猫LAN口和电脑用网线接上(只接网线和电源 光纤口空着不用管) 用默认超级密码进去配置页面 改IP地址到家里的局域网网段 比如路由器IP是192.168.1.1 那光猫的IP改成192.168.1.X 我改成了192.168.1.10 开启telnet 关闭DHCP

然后把接在旧光猫上的网线 电脑一端拔掉接到路由器的一个LAN口上 电脑网线接回路由器

在电脑上telnet到这个旧光猫

输入mount命令 看一下带RW的就是可写分区
输入df命令查看分区的剩余空间

选择一个可写 剩余空间最大的分区 这里我选了剩余空间8M的那个目录

用cd命令进入那个目录
存简单文字的话直接用echo命令就行 如果要存别的内容可以启动光猫的FTP功能 把文件传到这个目录就可以 (千万别删除原来的文件)
这种办法 存进去的数据可以保持至少十年不丢失

网友:
只要没人想的到,就没有人能发现这里面的秘密

网友A:
万一光猫放久了坏了启动不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一光猫放久了坏了启动不了呢?

用的时候通电
不用的时候断电 光猫是不会放坏的

网友B:
能否给个提示?这么小的空间放什么文件才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给个提示?这么小的空间放什么文件才有意义?

放种子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给个提示?这么小的空间放什么文件才有意义?

可以存一张自己喜欢的照片 或者一个文档 至少能保存十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时候通电
不用的时候断电 光猫是不会放坏的

那要看你保护的好不好了,这两个月经常下雨,我的铁皮文件柜都烂了,抽屉里好多全新的元器件都生锈了,特别是铜引脚,大部分覆铜板都氧化长铜绿了,铁材质的就更不要说了

楼主:
闲置旧光猫也不是谁都有的 我也只有一个好的过期没用的光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一光猫放久了坏了启动不了呢?

把flash拆下来用编程器读取

网友C:
我觉得那么大容量可以放个精子

网友D:
直接把flash搞下来,用编程器写入要存储的数据。
把flash封进热熔胶。拆下墙上的插座,把flash藏在里面,复原插座,外面在挡上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那么大容量可以放个精子

顶上二楼

网友B:
能否扩容,增大存贮空间做网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把flash搞下来,用编程器写入要存储的数据。
把flash封进热熔胶。拆下墙上的插座,把flash藏在里面,复 ...

并不是不想让别人知道 就是想可以存很长时间不丢失 一般人也不知道可以往光猫里存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扩容,增大存贮空间做网盘?

我这个旧光猫没有USB口 有USB口的就可以插U盘扩容

网友:
不考虑光猫的可靠性,那就是看FLASH的可靠性,现在光猫的FLASH不见得这么靠谱吧,最起码也就是相当于一个靠谱的U盘。拿块新硬盘专门放数据,平时不用,比这个靠谱多了。这个最大的优点就是隐秘性,最大的缺点就是容量,一般人最有价值的数据也就是照片视频,得用多少光猫才存的过来

网友:
楼上又杠起来了不是,楼主的意思是提供一个思路,空间大小另外说;藏种子可以这么藏,一般人想不到
就像老公把私房钱收到花瓶里,再栽上花一样

网友:
能把另花钱存进去就好

网友:
然后光猫被家人当垃圾扔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