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ThinkPad X280内置电池维修,是否有锁?

楼主(2020-07-28):
公司买的ThinkPad X280,一次没用过,放置半年电池直接报废了!拆开测量电芯电压1.5v-1.7v,请问电芯单独充电至4.0v以上,是否能恢复?此型号是否有锁?

网友A:
有锁的,电芯低于2v很危险了,有没有被锁不好说,充电不能单个电芯充,压差太大也会触发锁掉,要串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锁的,电芯低于2v很危险了,有没有被锁不好说,充电不能单个电芯充,压差太大也会触发锁掉,要串充 ...

学习了  谢谢,现在有三个电压是1.76,有三个电压是1.56,压差0.2V会触发电池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习了  谢谢,现在有三个电压是1.76,有三个电压是1.56,压差0.2V会触发电池锁吗? ...

串充试试吧到单节3.5v左右就可以上机测试了,能充能放则没锁,能放不能充或者不能充放就是锁了

,0.2的压差没事,电压上来压差就小了,主要是低于2v很容易锁掉,

网友:
笔记本单节电芯低于2.7v几乎就会被锁,我拆过asus lenovo dell的电池里面有一节,或者一块电压低于2.7v,电池就没有输出了,更换或者充电到4.2v也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B:
估计没戏了,电池电压过低就会进入保护状态。
不过可以试试,把电池充到3V以上,记得Thinkpad的电源管理程序里面有个电池校准
运行一下试试

网友C:
公司买的还修个锤子,换电池吧,电池芯拆下来一个个充 ,然后串联,装保护板 ,做移动版的T12供电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司买的还修个锤子,换电池吧,电池芯拆下来一个个充 ,然后串联,装保护板 ,做移动版的T12供电电源。 ...

已经买了新的换上了,这个就是自己拿来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没戏了,电池电压过低就会进入保护状态。
不过可以试试,把电池充到3V以上,记得Thinkpad的电源管理程 ...

谢谢,估计被锁了,问了一家某宝上修复电池的,40元,电池一次循环都没有,其实要是用的上,修复一下也是值得的。

网友:
电池太烂了吧,一年就成这了。换电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充试试吧到单节3.5v左右就可以上机测试了,能充能放则没锁,能放不能充或者不能充放就是锁了

,0.2的 ...

已经把电芯拆下来了,这个电芯应该是3.8v的吧,按照3.7v的电池充电和使用 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把电芯拆下来了,这个电芯应该是3.8v的吧,按照3.7v的电池充电和使用 有问题吗? ...

是3.8v的电芯,没有问题的,但注意过放后长时间放置的电池内阻会增大,不适用于大电流场合使用,建议按1c以内放电使用,即2a每节的放电电流

网友(2021-01-03):
请教所有的高手:

如果这个ThinkPad X280像笔记本电池一样有锁,那如何解锁?

网友(2022-03-02):
貌似加压可以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