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721AD,如何将系统部分擦除将它变为整体的15G

楼主(2020-07-28):
买海康服务器送的优盘是16G的,但是有一半是系统,可用空间只有6.9G,如何将系统部分擦除将它变为整体的15多G

网友:
量产,或者用慧荣免量产更换IOS这个软件。后者比较简单,网上搜一下

网友:
二楼正解,用SMItools估计一下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