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金鹿角扳手充电器

楼主(2020-07-28):
败家宝撸了个便宜扳手,到手拿充电器比鹅毛还轻,随机拆开看看,这这玩意就是骗鬼的吧

网友:
做的挺规矩的,本来一个开关电源加一个转灯电路也不需要太复杂

当然铭牌写的88W就没必要信了

网友:
那么简单的锂电池充电器啊

网友:
差点买了,还是攒钱买大有的吧!这品牌扭矩标的吓死人!宇宙无敌呀!

网友:
充电器有10W不哈哈哈哈,比16块钱的双速锂电钻充电器强一些

网友:
至少是芯片方案电源,然后加LM358比较器芯片和外围,就差没加废旧螺丝和金属配重。

网友:
这个便宜货,我也买了一个,可能仓库的次品。到手测试杂音大、缝隙大、最关键的是调速开关到一半时停机。

寄回去换了一只,声音正常了,调速开关到一半还是停机。

扭矩虚标吓人,拆小车轮胎螺丝,纹丝不动,当时拧紧力矩约300nm,这只扳手实际扭矩估计在200-300之间。用于拧木工螺丝倒是挺好,不用担心扭到手腕。

优点是便宜,60多还要什么自行车?电池是10节标1800的电池,看着还行。

配的充电器楼主放心,肯定能用,就是功率小一点,最大充电电流400ma不到,没电的10芯电池至少充4小时以上才能满。

网友:
358+431,这充电器真可以用。

网友:
我给退了,扭力真的不够

网友:
看图片像有刷的,没敢买。

楼主:
这玩意肯定是有刷的毕竟价格放哪里,我反正用的少,拆的都是小东西,所以也无所谓了

网友:
打孔散热吧,为防意外我还是让卖家补发了一个充电器,这玩意充电都烫手

网友(2023-03-10):
我的买了一直也没用过,最近想着拿来做T12电源。
发现充电也是特别烫,真怕起火烧起来。我把外壳拆开上壳拿掉了,充电时底壳都烫手。光打散热孔估计效果不大。
是不是充电电流大了发热严重,有哪位高手能改小电流降低发热吗?

或者请坛友推荐一下性价比高些的充电器,21V的。扳手才30多,也不想追加投入多,说不定哪天电池就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