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en板子开卡问题

楼主(2020-07-28):
2246EN  U盘板子套用东芝闪存开卡正常,分区后插入有不识别.闪存ID:983CA57E51套用东芝983CA57ED1   位大神指点一下怎样修改参数,多谢!
A294=Toshiba,1Tbit(16K),TH58TFT0DFLBA8H
Toshiba,1Tbit(16K),TH58TFT0DFLBA8H=98,3C,A5,93,7E,D1,2,08,10,0,4036,4096,2,9,5,256,4,16,1376,3,156,8F,27,30,2,5F,33,0,1,2,1,52,51,0,A2,0,1,1,0,C0,77,77,77,77,12,26,77,77,66,66,66,66,0,0,〗,,
A295=Toshiba,32Gbit(8K),TH58TVG5S2FBA4B

网友:
啥也没用就悬赏500m币?

网友:
你倒是描述一下问题啊,哥哥

网友:
楼猪是问用空气如何开卡

网友A:
20:44发表。21:47编辑掉,应该是问题解决了,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44发表。21:47编辑掉,应该是问题解决了,恭喜

误操作删除了,等大神指点

楼主:
最新进展,换电脑开卡分区都正常,跑圈不过提示有1兆数据异常有时提示6兆数据异常,2246en跑RDT都PASS颗粒是从PS3110-S10-X板子拆下来的,颗粒在影驰PS3110-S10-X跑圈正常,PS3110-S10-X频繁出现掉固件,涮了五次固件所以放弃,各位大神支支招,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