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网络盒子HDMI无输出怎么修?

楼主(2020-07-28):
朋友送来几个盒子 有中兴 华为 都是av 接口正常 HDMI 无输出 这个怎么修 主要检查什么

网友:
HDMI口重点是15脚16脚

网友A:
我的移动被雷劈了 也是hdmi没有 专家说 cpu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移动被雷劈了 也是hdmi没有 专家说 cpu烧了

我感觉也是CPU的问题,因为我看了 cpu出来直接到HDMI接口了 其中有几个小电阻都是好的

网友(2022-04-09):
有人解决此问题了吗?近期修理,也出现此问题,有无方法解决

网友(2022-10-27):
我有一台中兴机顶盒也是,在同一个电源插排上插拨一次小功率的排气扇就这样了,HDMI有些引线对地阻值与正常的有所不同了,中兴,华为都有这种情况,同一电源插排上插拨感性负荷,视频输出及音频信号有中断情况,华为的经常这样都没事,中兴的几次就坏了

网友:
HDMI除了供电,大多都是直接从CPU引出,应该没得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