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再扩容个红米4A,2G+16G---->3G+64G

楼主(2020-07-28):
首先说红米4A的扩容老站有人分享过
http://bbs.mydigit.cn/read.php?ds=1&tid=2653276

说实话,本人扩容过程中,也借鉴了帖子里的一些内容。

上一贴扩容红米3S,只分享了一些扩容的心得,有坛友建议上传一些图片,那本次扩容过程中刻意留了一些照片,这次分享出来。

小米系列的手机,扩容前,一定要记得先解BL锁,先解BL锁,先解BL锁,要不后期会很麻烦。

系统下登陆小米账号,然后重启进入fastboot(音量减+开机键),进入fastboot后,运行miflash_unlock。

运行起来之后,也需要登陆小米账号,然后验证设备,然后解锁

解锁成功!

为了避免拆坏字库,导致底层信息丢失,我们接下来备份xQCN。

先看一下原机的IMEI

备份IMEI要进入诊断模式,红米4A是按*#*#13491#*#*,进入诊断模式。

点第一项,手机就进入诊断模式了。

然后用QPST的Soft Download组件备份。

备份成功。

准备工作做完了,接着就开干吧。

待扩容的手机,先留个靓照!

开拆:

先拆掉sim卡槽,然后随便找个边开撬。红米4A的后盖完全是卡扣设计的,没有一颗螺丝,直接放心拆就行。

这手机以前换过上端的MIC,上家给贴了保修贴,不管,直接开拆。

掀掉头盖骨,里面是这个样子滴。

拔掉各连接排线。拔电池排线时,不要用金属镊子,避免短路电池两极,可以用塑料撬片或指甲。

裸板。sim卡槽上的罩子有轻微氧化,不过无大碍。右边大大的屏蔽罩下面,就是CPU和EMCP存储颗粒了。

红米4A的屏蔽罩不是焊住的,是卡住的,这点好评,易拆不伤板。
拿钢撬随便找个边开撬,很容易就把屏蔽罩撬下来了。

拿高温胶简单包一下CPU就可以拆字库了。

320度3档风,吹了大概20秒左右就吹下来了,很easy。

然后把旧字库植锡,好上编程器读取数据。植锡的活,真的是熟能生巧,颗粒植锡植不好的童鞋,一定不要气馁,多练练就行了。

接下来把旧字库上编程器读数据。

先说一下,本次呢,本人不打算备份整个字库了,因为时间太长了。

本人拆手机字库上过安国AU6438的读卡器主控,发现存储底层数据的分区位于emmc所有分区的最前面,所以,理论上讲,只要备份emmc前段的一小部分数据,就可以把手机信息备份出来了。
下面借别人的一张图:

编程器设置一下,只读取0-1000M的空间,估计就能把存储手机底层信息的分区备份进去了。

读取中……
趁这个时间,把手机焊盘处理一下,并把要换上的EMCP颗粒植锡。

焊盘清理完成。

读取完成,160秒就读完了,还算挺快的。

然后把读取的数据写入到新EMCP里

写入成功,不到2分钟,比写全盘省了不少时间。

接下来焊接

板子熏上松香

焊接完没拍图了

接下来就是组装回去上电脑刷机了

因为没有备份和写入全盘数据,只备份了一部分,是不完整的系统,所以直接开机肯定是进不了系统的。

接下来短接测试点,进入9008模式刷机。

借图一张:

Miflash刷机:

刷机中……

刷机完成,开机

开机出白米,说明EMCP焊接没问题。但会一直重启,进不了系统。

因为扩容后,需要刷入第三方rec,才能启动系统(不明原因,有知道原因的坛友欢迎告知),接下来进入fastboot刷入第三方rec。

前面的解BL锁,其实就是为这一步准备的,如果不解BL锁,第三方rec是刷不进去的,那系统也就进不去了。

刷入rec。

刷完rec后,会自动进入rec。

这里直接滑动允许就行了。

进入rec后,也不用双清,直接选重启进入系统就行了。

等待几分钟,正常进入系统

看一下配置

3+64没问题了。

下面验证一下有没有IMEI,看在备份和写入底层数据时,只备份前面1G空间,有没有把关键数据备份过来。

IMEI完全没问题,和没扩容之前是一样的,也就是说EMCP前1G的数据,已经包含了手机的底层数据了。

接下来就是测试各项功能了,没问题就可以交差了!

完结,撒花!

网友A:
厉害, 运行内存变成3 G 以后 还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 运行内存变成3 G 以后 还卡吗?

新系统感觉不出来。
应用装多了可能也卡吧?和现在6G,8G的运存的手机肯定没法比,给老人用足够了。

网友B:
不知道魅蓝note6的字库是哪一种,想扩容玩一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 运行内存变成3 G 以后 还卡吗?

应该不是卡而是没完全清空底层数据,TB的字库也是人家拆机的一样能用。所以装回原系统问题不是容量大小是数据升级高系统没完全清空底层数据导致卡机现像,再一个是新系统拥肿了。以前能root的时候玩过几次刷机体验的有待真正的维修大佬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系统感觉不出来。
应用装多了可能也卡吧?和现在6G,8G的运存的手机肯定没法比,给老人用足够了。 ...

这回应该是给丈母娘准备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魅蓝note6的字库是哪一种,想扩容玩一玩

应该也是BGA221的EMCP

网友C:
同款手机,已经卡的不行了。。
感觉有这个技术折腾还不如好好学习,叫家长买个好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手机,已经卡的不行了。。
感觉有这个技术折腾还不如好好学习,叫家长买个好手机 ...

我就是家长

我找我家长要钱买手机,会被我爸妈一脚踢出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家长

我找我家长要钱买手机,会被我爸妈一脚踢出门的

主要是我不是弄这个的,对这些不是很了解,那些工具家里都没有。。。
要不然我也去折腾一下了

网友D:
MTK的也可以这样操作吗?

可是我没有编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MTK的也可以这样操作吗?

可是我没有编程器。

MTK也有对应的工具,操作方式稍微有区别,大体思路一样。
没有编程器,au6438读卡器主控也能搞定。

网友:
过程详细,手艺不错!

网友:
我的红米3s用了4年多了,还很嗨,

网友:
xQCN是不是和在rec下备份的nvram一个同一个玩意?

网友:
焊工这么好

网友:
我的小米6也想扩一个。哈哈哈

网友:
运行内存可以升级吗?呵呵~~
原来可以扩大~~~。

网友:
很羡慕楼主的技术,要学很多年吧!

网友:
单单一个编程器就要800多,大伙膜拜一下就完了,该干嘛干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