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模机怎么接收亚太5号138卫星

楼主(2020-07-28):
         最近安装了一些亚5机器。锅面和户户通通用,配11300高频头。原装机器很好装。
论坛看见一些人用双模机调到DVB-S模式接收亚五,而且还是中9高频头。而我直接用11300高频头把已经安装好的机器换成 双模机的DVB-S模式一点信号没有。是什么情况》?没设置好?麻烦折腾过的指教下!

下图是正常播放的亚五机器!

下图是把上面的机器换成双模DVB 的。一点信号没有!单频搜索。自动搜索都一点信号没有!

网友A:
首先假设锅的大小没问题。除了方位角和仰角之外,138还要调极化角,这个角度对不正也收不到信号。这个几个角度都可以用寻星的计算器算一下,拧个大概,然后细调。那个计算器我记得咱们论坛好像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假设锅的大小没问题。除了方位角和仰角之外,138还要调极化角,这个角度对不正也收不到信号。这个几个 ...

你是不看文么?我这个是在正常播放的 原亚五机器上 换成双模机。跟楼上 的锅没关系了。
要是还没懂 说简单点: 原机的亚五专用机 ,已经正常播放的。把亚五机器换成双模没有信号,啥原因或者怎么设置!!

网友:
估计只剩一种结果了。
就是双模机其实软件支持,硬件不支持?

网友:
现在亚五是MPG4了,双模用不了,高清机子才能用

网友:
是因为:
过去的双模机都不支持DVB-S2,信号都收不到了,放弃吧

网友:
极化不同,亚太5是线极化,中9是圆极化。

网友:
机子芯片过时了,就算接收到,也解码不了亚太5的MP4格式

网友:
双模机只能接受MP2标清信号。
138现在都是MP4信号!双模机解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