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心情烦恼,发泄一下,感觉我是恶鬼缠身,诸事不顺

楼主(2020-07-28):
炒基金才亏了几百,老子买的哪个,哪个就狂跌。等老子卖掉哪个,哪个就狂涨,留下的一个都不涨,不知是哪一世曰了狗了。这次是这个盘。不认的,测量只有3.3V主供电,1.8、1.5、1.0通通都没有,测量DC-DC的EN全部都没使能。强行把它使能,只有发热的份。换晶振没什么用。只好拆颗粒。GRD,无铅锡,上320度纹丝不动。于是上PTC加热台,买的是300度的,风枪也是300度,结果拆下来一看,一颗胀了。。。。。。还剩3颗,鸟用都没有啊,而且好像一颗还有点胀。。。。。。这是9DDJ,忒好的颗粒。。。。。。老子也是玩了好几年的老手了,自己拆装的SSD都不知多少个了,都是这块PTC、这个风枪,以前没遇到过这种恼火事。

网友A:
股市基金都是割韭菜,看透了,能赚钱的都是大庄家和国家队

楼主:
我也是见了鬼了,这个热风枪以前从没使用超过280度的,拆什么锡都不肯超过280,这次一下就上300

网友:
收摊吧 现在还买 早干吗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见了鬼了,这个热风枪以前从没使用超过280度的,拆什么锡都不肯超过280,这次一下就上300 ...

280都能拆下来估计是我风枪有大问题了,这类原板子拆颗粒的我都420三十秒倒数.380的2分钟偶尔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股市基金都是割韭菜,看透了,能赚钱的都是大庄家和国家队

疫情导致各产业不是黄就是停产减产 资本无地放屎 就一股脑都投入股市 一股脑把股市顶到嗓子眼 资本满载而归 空洞剩下的分摊 整不好被炒的还被炒凉几个

网友:
自己的情绪都控制不了,
那你还能控制得了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0都能拆下来估计是我风枪有大问题了,这类原板子拆颗粒的我都420三十秒倒数.380的2分钟偶尔掉点 ...

应该不至于相差太大。300度吹也就是垫着的那纸张也只是微焦,400度的话基本上就成灰了。很有可能是我没预热退潮,因为觉得天气根本就不潮湿。

网友:
帮你顶一下帖吧,只能通过这个安慰你受伤的心灵了

网友C:
基金不就前几天跌了一下吗,近期都还行啊,坐等跌回3000以下

网友:
歇两天,放松一下吧。

楼主:
用安国试了下胀的那块,毁了CE0、CE1,所以不能认了。如果毁的是CE2、CE3,还可以用一半。干脆拆开看看。

这片之所以毁,是因为边缘那里也裂开了。如果单纯是中间胀一点,完全不怕的,因为中间是空的,和晶片没有连接。
另外我的保存锡浆的方法

网友:
你买的时候,和卖的时候,通知我一下,谢谢

我要跟你反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金不就前几天跌了一下吗,近期都还行啊,坐等跌回3000以下

大哥,明明跌了三次

上上周连跌两次

上周五跌一次

这三次大盘都是差不多5%左右的跌

很多基金本来一个月涨幅超10%的,现在盈利反而是负数

不过我还好,有几只短线抄中了

还有几只新基金不影响(三个月内卖不了)

其它还好,让它跌吧,跌到底了我继续买

网友:
才亏了几百块有必要心情不好吗?我都亏了几十万了。现在不买了。这些不可能轮到我们赚钱的,还是踏踏实实搬砖把。

网友:
有赚有亏,亏不是正常的么,经验都是不断的亏总结出来的,我也亏了

网友:
赚钱的时候发抖音,亏钱的时候发论坛

网友D:
为何不在最低是买入,而是在半路买入,正好也许是回调的那一下下。

网友:
买基金不如买股票。基金都是把自己的钱给别人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何不在最低是买入,而是在半路买入,正好也许是回调的那一下下。

问题是,你哪知道什么时候最低?跌了5点时候我以为最低了,买入了一点,他娘的第二天再跌2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