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15元买的立体声蓝牙接收器。

楼主(2020-07-28):
本来想买个19.9的无线立体声蓝牙耳机的,不过一般蓝牙耳机都不容易无损拆解,且为了利用现有有线耳机,就买了这个15元左右包邮的蓝牙接收器。这个可以无损拆开。主板2019年11月的,说明款式还算比较新。

电池没有字,不过有保护板,很多蓝牙耳机的电池都没有保护板。这种3.5耳机接口,用久了容易脱焊,毕竟没有过孔焊接。以前很多mp3都用类似的。

电池焊点焊的不太美观,重新焊下。

再用热熔胶固定一下电池,装回去。

试过确实可以发出立体声,而不是左右声道合并输出(有的播放软件可以让手机只输出一边声道,这样可以测试)。不过感觉接收器有个小问题,耳机如果插到头,一边会没声音,拔出半毫米左右就正常。

网友:
15元包邮算可以了,做工还过得去了

网友:
楼主,你那个耳机插到底没声不是蓝牙的事,是你用的是手机耳机,手机耳机是四芯的,这个蓝牙是三芯的。你换个普通的三芯耳机就能行了。

网友A:
嗯,对于只有CD的车载娱乐系统来说,这个东西不错,但是他还得充电就麻烦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对于只有CD的车载娱乐系统来说,这个东西不错,但是他还得充电就麻烦了点 ...

这玩意还有个好处,就是支持边充电边用,一般蓝牙耳机不支持。这样就可以用一个超迷你充电宝给它供电,不停地用。
一直插电也可以用,只是时间长了电池可能会鼓。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玩意还有个好处,就是支持边充电边用,一般蓝牙耳机不支持。这样就可以用一个超迷你充电宝给它供电,不 ...

那就改个电容,接长电啊

网友B:
去某宝淘一个板子要比这个好很多,近几天在隔壁论坛老王店淘了两块蓝牙板,一个小米4.8,一个JVC1.8到手测试OK,但不排除有翻车的危险,音质比这个要好太多,再想好点花几十买个联想专业的击音听健,你这个我以前也有买了一个一样的1688上买的十块包邮,到手吃灰了,能用但音质太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某宝淘一个板子要比这个好很多,近几天在隔壁论坛老王店淘了两块蓝牙板,一个小米4.8,一个JVC1.8到手测 ...

老王店链接参考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玩意还有个好处,就是支持边充电边用,一般蓝牙耳机不支持。这样就可以用一个超迷你充电宝给它供电,不 ...

充电直接电阻限流,幸亏有保护板

网友:
已私信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直接电阻限流,幸亏有保护板

这里面除了主控芯片,别的零件非常少。估计和别的蓝牙耳机类似,主控芯片自带充电管理电路。这个充电亮红灯,充满灭灯。
而且,充电输入电压高0.几V,输入充电电流不会明显变大,如果电阻限流,电流会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