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32650铁锂自组4825锂电池组

楼主(2020-07-28):
家里老爷子的三轮车放太久,电池不好用了,于是X鱼买了几个32650铁锂模块,准备组电池替换原来的4820铅酸。买来是120节的模块,已经拆散,简单测了下电压和内阻(3.3伏6~7毫欧),容量5ah,大致相同,挑了80节,准备开搞

用的3*2和1*2支架,拼成5*8

支架打孔,稍后上扎带

电池贴正极贴

第一层,中间的没贴正极贴

缠一圈布基胶带

第二层电池,考虑到走线,扎带先绑几个

负极铜带,硅胶线均匀焊接

上好负极铜带,硅胶线套玻纤管,在层间走线,防割耐热都有了。侧面贴双面胶,容易摆布均衡线。

选好位置放保护板,青稞纸双面胶初步固定

焊好负极进线,绑好扎带固定保护板

安装好镀镍钢带,注意顺序。用的法兰螺母和螺丝+弹簧垫片

焊接均衡线,考虑多次使用,没有剪线,比较凌乱。

正极套管焊好插座,电池绕一层布基胶带

插座负极套管焊到保护板上

用双面胶初步固定0.5毫米玻纤板,外边用纤维胶带缠好,最好用网纹的

热缩膜套上,电吹风吹紧

这个尺寸正好放进普通的4820铅酸电池盒里,垫上些发泡棉填充

这是我第三次组装锂电池,之前分别用平头32650无支架点焊和螺丝32650上支架组装过,都是放到4812的T型铅酸电池盒里,分别可以做成4820和4815的电池组,用的都是5ah的电芯

网友A:
膜拜 羡慕这个手艺

网友B:
这全部搞下来成本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全部搞下来成本多少?

电芯是5.7一节含邮费,支架是0.1一个孔(一个电池用2孔),保护板是80+元,其他材料忘了。全算下来600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膜拜 羡慕这个手艺

也是看了好多网友的教程,加上前两次的经验,这次还是有些小失误,没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芯是5.7一节含邮费,支架是0.1一个孔(一个电池用2孔),保护板是80+元,其他材料忘了。全算下来600上 ...

倒是不贵,成本比铅酸贵不了多少,挺划算的

网友C:
可以做一个车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做一个车用的吗

4轮代步车?最好用大单体,这种电芯一致性差,节数太多的话,自己组要求太高

网友D:
为什么不把太长的线剪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把太长的线剪断啊?

想着以后可能电池不行了,保护板还能继续用,就没剪。现在想想还是剪了到时候用新线好。不过现在这样均衡线一样长,保护板的检测更准确

网友E:
我的小电驴好像是4812的铅酸,跑20公里就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小电驴好像是4812的铅酸,跑20公里就没电了

这种电池同体积下容量提升不大,主要是价格便宜。普通350w以下的电动自行车,4815的电池组经济时速下能跑50公里里程以上。我三年前第一组能跑60里程

网友:
二手拆车锂电池、使用寿命和容量还有可靠性这些都成问题啊。

网友:
多少钱搞的呀?

网友F:
我想了解下你以前做的两组还在用吗,用了多久了?我以前自己组了一套4820的软包锂电池组,结果1年就漏液玩完了,花了我1500块钱,白瞎了。反倒是买了一组4812的铅酸,用了四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想了解下你以前做的两组还在用吗,用了多久了?我以前自己组了一套4820的软包锂电池组,结果1年就漏液玩 ...

4812你能跑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了解下你以前做的两组还在用吗,用了多久了?我以前自己组了一套4820的软包锂电池组,结果1年就漏液玩 ...

我第一组用的是没点焊过的平头库存32650电池,15ah到现在正好三年,正常上下班骑,每天15公里左右。前几天用库仑计测试还有12ah。
第二组给同事组的,去年5.1前组的,用的拆机模组螺丝32650,15ah,刚组那会儿能骑50公里,现在无异常

网友:
我的保护板用的也是春木,目前用着不错。

网友:
今天打开了我的铅酸4812检修,电池电压一致性还不错,没测容量,电池其实是天能黑金13.2AH的,上班每天8公里,基本3~4天一充电

网友:
也想用磷酸铁锂电池组一个12V的汽车应急启动电源,求教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