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创维40寸不开机,换两个电容好了。。。

楼主(2020-07-28):
故障现象:开机不亮灯,不显示,按遥控无反应。。
维修过程及说明请看图。。换两个电容好了。。。

创维40寸。。。原谅我的手抖。。。

拆掉排线测试,电压正常。。检测主板也没短路现象。。

PWM芯片电压好像也不正常。

换好后安装接回就好了。。。一切正常。。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可以可以!

网友:
很多都是电容问题,准备做ESR表了,否则很不方便

网友A:
你应该检查一下高压滤波电容容量够不够  少了 下一回就是烧电源

网友:
照片拍的抖不说,离得远,主要元件没拍近照

网友:
大神厉害   我基本只会整个换个电路板

网友:
希望论坛多发这种有意义的帖子

网友:
现在很少这样修了,,要么直接换电源板,要么全部拆了换万用替换板。。。

网友:
完全同意楼上精辟观点了,这样详细维修才有意义了

网友:
目前比较少有这种真正的技术贴了,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检查一下高压滤波电容容量够不够  少了 下一回就是烧电源

高压300v正常,这情况首先就测的。

网友B:
你应该把所有都换了,不然半年后反工,电容都不行了,我以前那个,3次,都是电容,降高压电容最好都换

网友C:
有的电容它不鼓包耶,结果还是坏了,量容量也是足的。

网友:
应该把周围的电容都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的电容它不鼓包耶,结果还是坏了,量容量也是足的。

这种最坑爹,普通仪表根本测不出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最坑爹,普通仪表根本测不出来问题

我也遇到过,红宝石电容的电源,耳朵能听见电源的噪音,拆了电容量,容量足的,但是,换掉,声音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把所有都换了,不然半年后反工,电容都不行了,我以前那个,3次,都是电容,降高压电容最好都换 ...

对对对,板上同种电容全杀,宁错杀不放过。基本一个有问题,其它的也差不多了,当然有可能因为个别发热环境比较容易坏,反正小电解就一个一二毛钱

网友:
我家的36寸夏普结婚时买的 都没怎么看过 估计是我脱裤子扔的时候皮带头子磕到屏幕了 屏幕花了 已卖废品

网友:
最好把几个滤波电容全换掉

网友:
同款电源板 我这个是开机画面闪一下就没了 打开一看电源板有一个电容鼓了 一打表 好几个电容漏电 统统换之 又服役了2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