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拼接屏单屏改电视

楼主(2020-07-28):
朋友给的全新42寸的高分LED背光拼接屏,配不上驱动板,带原机拼接屏驱动盒,但驱动盒只带视频输入,没有音频解码。

为充分利用,上网上买的电视机坐把原机驱动盒装上,然后把电视盒 HDMI音频分离盒  音频功放  拆机内置音箱模块化都装上,怡然一台智能电视改好了

背面,下面两边黑色的是音箱,虽然说对正面朝前音质差了一点点,但相比较美观而言,差的那一点点音质也就无所谓了。

三个模块

HDMI音频分离模块

最终效果

网友:
厉害了,这都能想到用转接板分离音频

网友:
这是两块屏拼在一起吗?分辨率多少啊?正面挺美观的

网友:
老式拼接屏吧,这么大的黑边

网友:
音频功放过于豪华

网友A:
网络盒子上带AV输出吧,可以在AV上取音频信号,就省下HDMI取音频信号的盒子钱

网友:
这是把盒子也塞进去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盒子上带AV输出吧,可以在AV上取音频信号,就省下HDMI取音频信号的盒子钱 ...

电视盒子确实带AV输出 但是输出的音频有底噪没法用  要不就不用买HDMI音频分离器了

网友B:
t太复杂,这要是我的话,只需要买一个电视机顶盒,然后再配一对音响,所有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C:
这个万能驱动板不能直接驱动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万能驱动板不能直接驱动屏吗?

没有合适的万能驱动板,淘宝找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太复杂,这要是我的话,只需要买一个电视机顶盒,然后再配一对音响,所有问题迎刃而解 ...

我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电视机顶盒加一对音响  只是集成到屏上去了,分开放会显得太凌乱

网友D(2021-03-01):
你好,我现在也想改装我的拼接屏,我的拼接屏是46寸的,我的想法是,屏幕用红外开关,最好是能和盒子联动,我的拼接屏是五洲视界拼接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现在也想改装我的拼接屏,我的拼接屏是46寸的,我的想法是,屏幕用红外开关,最好是能和盒子联动, ...

我这个电视盒子就是从屏电源上取的电,屏用红外遥控器控制。现在是通电就开机,也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现在也想改装我的拼接屏,我的拼接屏是46寸的,我的想法是,屏幕用红外开关,最好是能和盒子联动, ...

不嫌麻烦可以改电路 用电视盒控制屏电源通断

网友E:
搭车请教笔记本屏幕可以改电视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搭车请教笔记本屏幕可以改电视用么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page=1#pid5060076
请看我这个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4777&page=1#pid5060076
请看我这个帖子

网友F(2021-07-02):
请问楼主:一块拼接屏是原4块屏的大屏中的一块,用HDMI接口输入电视盒信号,只能显示画面的四分之一,怎么能改成全画面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一块拼接屏是原4块屏的大屏中的一块,用HDMI接口输入电视盒信号,只能显示画面的四分之一,怎么 ...

能找到拼接器的软件的话就可以调参数  如果没有软件的话只能换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