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富格12V双速锂电钻,充电电压问题

楼主(2020-07-28):
富格12V双速锂电钻,我新款是蓝色的外壳,比黑色的价格要贵,记得好像用的红包后,最终到手价25元左右。
这个电池组电压是12V,但是为什么充电器上写的是12.6V?
用路由器或者光猫之类的12V 1A或者12V 1.5a的电源给这个电池组充电可以吗?这样的话会有什么隐患吗?
用功率计测试原机的12.6V 1A电源给电池充电,功率才8.2W,用12v 1.5A的电源给电池充电,开始是18w,后来稳定在13w左右!
现在原机自带的电源适配器充满后红灯转绿灯,但是绿灯的颜色是绿中带红,不像以前那样是纯正的绿色,这能说明适配器有问题?还是电池组要废了?

网友:
3节锂电池串联,4.2V*3=12.6V

电池上的5.5/2.5充电器为防反冲,串了一个二级管,所以充电电压还要高0.4V左右。

网友:
3节锂电,满电4.2v x 3=12.6V。你是12V电源是充不满的,且充电电流过大,也是有危害的。

网友A:
你这原配充电器,应该也是垃圾,但能用。这个价的手钻配的都这种。我29元的电钻也是这种充电器。

网友:
3节锂电的,一般称都是12V。充电器绿中带红,一种可能是电池不行了,自放电大。

网友:
用路由器等普通电源,在恒流充电阶段初期,通常会触发过流保护不停重启输出。充电器都有恒流充电设计,如果锂电池电压上不去发烫,应该是负极失效电芯得换。

网友:
这个价位送的原配充电器都是很一般了,不能太高要求了

网友:
电池充电必须用充电器,普通电源不可以,会出事
原装那个充电器是国产智慧的结晶,虽然能省的都省了,但是可以稳定使用,没必要换,安心用就行

网友:
所有电池的标称电压和充满电压都不一样的。

铅酸电池标称48V实际充满转灯59V;1.5V干电池新的也1.6V以上;同样镍氢电池标称1.2V实际充满也有1.4V多;锂电池标称3.6实际4.2V,标称3.8充满4.35V等等。

电动工具标称12V是不规范的,应该标3.6*3=10.8V,充满12.6V;但已经形成行业潜规则,就顺应吧;至于充电器,锂电池充电器要求限流,也就是先恒流后恒压,用一般12V电源充电,电压低的初期,电流会非常大,要么伤电池,要么炸电源。

网友:
黑色外壳和蓝色外壳的有差别吗?还是只是颜色不同?黑色的24,蓝色的27。

网友(2020-10-14):
引用 网友A:
你这原配充电器,应该也是垃圾,但能用。这个价的手钻配的都这种。我29元的电钻也是这种充电器。 ...

是的,俗称:傻充充电器。充满还是充!不过东成锂电池充电器单独就要卖38元

网友:
原机才8W是因为标的12.6V1a实际上全都是12.6V500MA,我拿表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