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苹果耳机里面导音块的线如何无损拆掉

楼主(2020-07-28):
苹果耳机不小心压碎了,想换耳机壳单元,不知导音块里面的线如何无损拆掉,就是红框里面的,因为线不长,是带有mic的这一边,不好直接剪断,谢谢!

网友A:
可以看看这个,本来想买他们家的“苹果耳机开壳diy耳机工具无损开壳神”,但是运费太贵,收藏着一直没有下决心买

耳机线卡导音块钩撬工具开壳神器 耳机匠人出品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660254124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这个,本来想买他们家的“苹果耳机开壳diy耳机工具无损开壳神”,但是运费太贵,收藏着一直没有下 ...

这是取导音块,我现在是要无损取导音块里面的线

网友:
这只能拆焊重焊吧

网友:
加热,或烙铁温度低点

网友(2021-05-22):
我刚处理完, 从导音块尾部将线剪开,换壳后再焊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