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热乎的米霍克电钻的电源

楼主(2020-07-28):
  热乎乎的,电钻不拆了,怕拆了装不起来

12V100ma 这是印错了么

这个上面没字

网友:
用负载电阻试下,真要是100毫安恒流太坑了,充单体2000多毫安时得一整天。

网友A:
这个是靠电池端的过压保护来结束充电的吧,所以电流不能太大

网友:
那不如直接换个12v的普通电源,加上定时器。

网友:
可能是少了个0

网友:
能用路由器12V电源充电吗

网友B:
转绿灯是什么原理

网友C:
这芯片大约是DP1801,应该是5W的,换算到12V也就400mA,加上效率,估计实际也就300多mA。

而这套工具的电池组电池标称也就1300实际可能更少,所以充电顶多也就5小时以内吧,

网友:
应该是小电流充电管理IC了

网友:
和我收到的不一样,这是看见的第三个版本电源了。你应该把手电钻也发出来,看看和以前两批是不是一样。

网友:
12.6V就是3串锂电池充电的终止电压啊,千万不要用恒压电源替换,很危险的

网友D:
这个充电器,第3个版本了,我的是2版,看电路元件差不多。锂电池充电,一般先恒流后恒压,最后停充。有条件的买个好点的充电器吧。电池充坏是小事,主要怕爆炸之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充电器,第3个版本了,我的是2版,看电路元件差不多。锂电池充电,一般先恒流后恒压,最后停充。有条件 ...

    有好的推荐吗?我买充电钻刚到!看了下充电器和楼主发的一样!充电截止电压12.3V;空载电压13.3V;想买个好点的充电器烦费心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和戈麦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转绿灯是什么原理

红色是常亮,绿色是分压到一定电压就亮的。

网友:
我的也是100ma,实际应该不止这么点吧,100ma充到猴年马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靠电池端的过压保护来结束充电的吧,所以电流不能太大

你们这靠保护板来充电的理论是从哪里得来的?

随便一个原边电源做到稳压,恒流是很简单的事,为什么要靠保护板?

以前很多手机的5V充电器也是原边控制啊,电压也很精准啊。

这个锂电钻充电器限压12.6V很困难么?大不了自己测一下隔离二极管压降,把输出最高限压设置准了即可。

至于恒流对于一款电源IC都不难吧。

我收到的这个电源输出电压大约13.5V,插到电池上后电池负极12.2V,那么T就是12.6V,说明隔离二极管压降大约0.4V;保护板的转灯电压是12.5V左右,转等候静置一会负极12.4V,说明厂家设定的还是比较保守的。
这样的话,13.5V等到电池充满后电池可能会得到13V的电压,一旦保护板失控,就有风险。

于是计算一下,图中2052电阻是20.5K,要下降0.5V的话,大约减小4%,计算并联的电阻大约470K到510K,于是找到电阻:

换上后的输出电压:

基本确保输出电压不好过分超标。
降低电压后,保护板还是在12.5V关断,一段时间后电池12.4V,电源12.8V保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芯片大约是DP1801,应该是5W的,换算到12V也就400mA,加上效率,估计实际也就300多mA。

而这套工具的电池 ...

厉害,我昨天问客服充电电流的问题,我这电源和楼主的一样,客服说是标错了,实际400m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色是常亮,绿色是分压到一定电压就亮的。

说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这靠保护板来充电的理论是从哪里得来的?

随便一个原边电源做到稳压,恒流是很简单的事,为什么要靠 ...

谢谢分享,有空也改一下